今天在某个群里看到的坑爹板

楼主(2020-12-24):
这么大个缺口, 2596在缺口一边, 电感和肖特基在另一边, 这是行为艺术么...

网友:
这一般是新手画的,能用,

网友A:
很多板一看DCDC 就知道是不是菜鸟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板一看DCDC 就知道是不是菜鸟搞的。

这要放到旧社会, 这徒弟肯定要被师傅揍一顿了

网友B:
150KHz噪声信号对抗演练板,请将信号线对准靶心,嗯,就是那个缺口

网友:
这种一般是只考虑机械结构不考虑板子性能的结果,可能尺寸被限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KHz噪声信号对抗演练板,请将信号线对准靶心,嗯,就是那个缺口

外壳要打上十字叉的,不然测试源对不上

网友:
从排布来看空间算是用的满满当当了

网友:
哈哈 反正能用

网友:
外壳受限制了吧?!

网友:
搞不懂,可以和那个插座换位置吧,这类插座一般是内部连接,位置可变的

网友:
能用就好,其他不管

网友C:
我司结构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因为尺寸问题打架不是第一回了。

网友:
可以把牛角座与电感换个位置

网友:
这个板除了那条电感线长一些没别的毛病。不必过度紧张,你家中央空调过梁的时候打了多少个洞,你也没见这么紧张。
而且电感、电容、二极管在一块,关断后的继流是很完整了。

再补充一下:
电感是221,,,我的天哪,那电流一定很小了。
搞不懂为何不换个SO8的电源IC

楼主更不必紧张了,电流很小啦!

网友D:
没有那么惨,很多场合,能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么惨,很多场合,能用就行了。。

我打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条件测出规范的LAYOUT和这种垃圾LAYOUT的区别!好的IC可能更重要!
我看过有人一条0.25MM的VCC拉了老远老远的给芯片供电。结果还是好好的。

网友:
这个是结构设计的人说了算的结果。  就看谁有决定权。

网友:
外壳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司结构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因为尺寸问题打架不是第一回了。

有视频吗

网友:
这还真不一定,可能是结构限制下的最优解了

网友F:
2596随便咋走线都行,用洞洞板搭线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96随便咋走线都行,用洞洞板搭线都正常工作

不光是2596的问题, 假如他这板上有精密ADC或者RF呢, 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光是2596的问题, 假如他这板上有精密ADC或者RF呢, 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2596 到 5V,后面跟个高 PSRR 的 LDO 应该会有改善吧

网友:
有些厂硬件的不画板,画板的单纯画板,如果都是新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打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条件测出规范的LAYOUT和这种垃圾LAYOUT的区别!好的IC可能更重要!
我看过有人 ...

不可能 看纹波 必然差别很大  在不同的负载的时候 情况做个比较

网友:
人才啊,这是哪个公司的,捡到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可能 看纹波 必然差别很大  在不同的负载的时候 情况做个比较

楼主发的这个看纹波不会有影响的。无非开关的线长了一点,好的芯片和差的内阻都差了1米了。
这个电路板问题不大,大的是选料,这种功率选个毛的2596.

网友:
要是空间受限,选个频率高点的 SOT-23-5 之类封装的 DC-DC 就好了

网友:
我们的原则是电子工程师layout和结构工程师要绝对服从ID设计,ID设计不会因为结构和电气的原因修改设计。

网友:
大神们众说纷纭

网友:
这不是把能用的空间都用上了吗,一点也没浪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打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条件测出规范的LAYOUT和这种垃圾LAYOUT的区别!好的IC可能更重要!
我看过有人 ...

你做产品不用做EMI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做产品不用做EMI的吧?

我们就讨论图上这个,我按规范的LAYOUT,和图上的LAYOUT。你有本事做出区别来?
我不规范的用国半的,而你这个规范的用国产的。
你去EMI一下!

你认真看看这个图,除了那条开关线长一点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用220UH的电感,可想而知电流是很小的,而且LCD三样续流是完整的。那条比5CM不到的长线要死?
不要听风就是雨,用电工的那半点知道,要走45度啊,要泪滴啊。
当年的一流品牌的还多着手工搭线或者横平坚直的瞎走。

网友:
销售出身的老板表扬说:xx设计的这板子还是蛮漂亮得嘛,器件摆放整齐,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打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条件测出规范的LAYOUT和这种垃圾LAYOUT的区别!好的IC可能更重要!
我看过有人 ...

你这分析有误解,走线跟电流大小和频率关系比较大,如果电流很小,走很长也没关系。

网友:
技术上不允许,实际上大大的干。自己也干过

网友:
地回路处理得好的话,没啥问题。反激电源中MOSFET的漏极布线没这么长,但电压波动高几十倍,都有办法压住

网友:
不大可能这样的错误吧,并且还是这么大规模的板
可能C42旁边那个4脚的才是LM2576的电感, 而下面那个电感是下面那个sot23-5的吧

网友:
看电感是不错的料 电容也很豪华. 输入保护二极管也很足

网友:
能正常工作的就是好电路

网友:
厉害厉害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要放到旧社会, 这徒弟肯定要被师傅揍一顿了

估计是结构和美观的考量吧。这个只是EMI辐射变大了,如果走了对称线相对小些,相当于电感变大了些。如果你真正分析或测试过,辐射最大的是工字型电感,走线的辐射跟工字电感比起来差几个数量级

网友:
能正常工作就行,工程师们要打架了

网友J:
为什么你们都说是结构限制?想放的下肯定有办法能放的下,只是布板那个没那个概念,随手就这样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结构和美观的考量吧。这个只是EMI辐射变大了,如果走了对称线相对小些,相当于电感变大了些。如果 ...

规范中的原则是大电流环路面积最少,工型电感的辐射未必及的上一个大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规范中的原则是大电流环路面积最少,工型电感的辐射未必及的上一个大环 ...

这电路 Buck 环路不一定很大。

但降压反馈端一定绕来绕去,然后输出纹波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你们都说是结构限制?想放的下肯定有办法能放的下,只是布板那个没那个概念,随手就这样放了 ...

板子上缺的那一块你确定不是结构限制的缘故?缺的那部分难道是没事挖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规范中的原则是大电流环路面积最少,工型电感的辐射未必及的上一个大环 ...

想当然了吧~工字电感磁路都是开放的,n匝线圈加强,铁氧体加强,自己分析下就知道了
是在想不通的话拿匝线圈接示波器测下各个位置比较一下感应信号强度看看

网友:
挺好的,布局工整,匀称。
都2596了,说明板子上大概率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密的电路。顺带把其他部分的抗干扰实验也做了,一箭双雕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网友:
也许人家的产品设计要点:第一 是排列整齐

网友(2022-05-13):
主要取决于负载电流,负载小 也不会存在EMI问题,如果有,加点RC滤波就搞定了
产品先ID,然后机构和电子协商,结构受限没办法就只能这么搞,除非团队搞电子的强势 压住机构让他让空间,弱势只能自己扛风险

网友:
牛角座上面的那颗SOP8的芯片也是神器般的存在。第6脚接了颗晶振,走线跟电感的平行且很远;
第4脚好像也接了颗晶振,或者第4脚的线走的Y2晶振底下。

我还见过STM32的芯片的100nF的去耦电容全并在了一个地方且离STM32很远,而STM32周围很干净的板子呢

网友:
要靓不要命

网友:
我来猜: 之前采购了大量的2596,一定要用掉。哪怕占的地方大,把电感挤到另外一个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