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目前的烟雾报警器没有采用18650电池供电的方案呢?

楼主(2020-12-24):
以前烟雾报警器几乎全是9v供电方案,

现在用2节5号电池供电的烟雾报警器也挺多了,
但是大部分好像无法用1.2v镍氢电池(会报欠压),用碳性电池和碱性电池,看了下漏液问题还是非常多(南孚电池和小米电池都有漏液的)。

为什么没有用18650的烟雾报警器呢

网友:
是不是安全问题,18650,遇火灾还不爆炸

网友:
成本高了,一般用到没电就不管的。。。。。。。

网友A:
成本高啊。现在NB和LORA的会用锂电池

网友B:
主要是用不起,而且这电池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没人会充电的。传统的烟感待机都可以5年以上,甚至到10年。

网友C:
出厂配个一块钱的电池还是五块钱的?差别很大。
这玩意儿装上至少用两三年,四五年都有可能,锂电池你月月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高啊。现在NB和LORA的会用锂电池

18650,还是聚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厂配个一块钱的电池还是五块钱的?差别很大。
这玩意儿装上至少用两三年,四五年都有可能,锂电池你月月 ...

普通干电池号称能用2年,18650用个3年没问题吧,为啥要天天充,又不是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用不起,而且这电池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没人会充电的。传统的烟感待机都可以5年以上,甚至到10年。 ...

待机5年,用的是CR123A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普通干电池号称能用2年,18650用个3年没问题吧,为啥要天天充,又不是手机  ...

一般的锂电池自放电率较高,好的锂电池太贵.

网友E:
楼主落后了,这个东西就适合充电的场景使用。以前低价的时代都是用9V/1.5V电池,成本低。现在好点的NB或者lora的都用一次性锂电池了,正常使用可以用10年。到期后整体报废。但是问题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锂电池自放电率较高,好的锂电池太贵.

cr123a一次性锂电,容量好像都不高,这个自放电是不是比充电锂电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落后了,这个东西就适合充电的场景使用。以前低价的时代都是用9V/1.5V电池,成本低。现在好点的NB或者l ...

你说的一次性锂电是不是只有CR123A这一种电池呢

网友:
锂电不适合长期满电工作,应该也是个原因。

3.7v 锂电,如果长年浮充 4.2v 会坏的很快

网友F:
这东西用了18650,可能就会看到烟雾报警器起火导致火灾的新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用了18650,可能就会看到烟雾报警器起火导致火灾的新闻了

为什么?18650也用的很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18650也用的很广

质量合格的18650是很安全,比如笔记本电脑电池里面的18650。
但有问题的18650遍地都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一次性锂电是不是只有CR123A这一种电池呢

很多啊,锂亚电池/锂锰电池 按照型号分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啊,锂亚电池/锂锰电池 按照型号分就更多了

除了CR123A,你可以报2,3个型号一次性锂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质量合格的18650是很安全,比如笔记本电脑电池里面的18650。
但有问题的18650遍地都是 ...

怎么知道一颗18650是否有问题呢?
有什么测试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一颗18650是否有问题呢?
有什么测试方法?

我并没有实际这样测试过,因为我因无法确保买到的18650一定没问题,所以直接放弃所有18650了。

考虑到18650的主要安全问题是因为其圆柱形不锈钢外壳导致不能像软包聚合物锂电池那样容易的观察到电池鼓包了,
导致不能及时发现电池异常,而劣质18650的泄压安全阀又不一定能安全泄压并切断线路,所以:

我认为可以尝试在通风且不会引起火灾的安全环境下,强制过充引爆18650,如果安全阀泄压并切断了线路,那就可以认为OK。

网友A:
一般长期超低电流放电都会用3V锂锰电池,比如CR123A、CR17450,CR17505之类,锂亚电池电极会发生变化,导致使用时间大大缩短。

网友:
你拿着锂电池去做个产品认证,就知道了

网友:
成本  成本  大批量出货的产品  一分钱都会结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CR123A,你可以报2,3个型号一次性锂电池么

直接给你给国内做锂亚/锂锰电池的厂家,自己去看好了。自己玩用18650没问题,做这类产品没人用18650   https://www.evebattery.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长期超低电流放电都会用3V锂锰电池,比如CR123A、CR17450,CR17505之类,锂亚电池电极会发生变化,导致 ...

钝化效应吧,不过用在NB设备上没问题的,这类设备一般情况下每天要发送一次心跳数据,属于大电流放电,也就不会产生钝化效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并没有实际这样测试过,因为我因无法确保买到的18650一定没问题,所以直接放弃所有18650了。

考虑到18 ...

安全阀过充多久能切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阀过充多久能切电路呢?

这个可能的范围太宽了,没法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干电池号称能用2年,18650用个3年没问题吧,为啥要天天充,又不是手机  ...

你知道锂电池有自放电吗?这个都不知道的话,这话题完全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