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遥控器的货源,遥控器如图~

楼主(2020-12-25):
如图,这款遥控器目前已知是有现成的再买,一共8个按键,但是某宝查不到,哪位大哥知道哪里有卖这款遥控器的推荐一下呗

网友A:
你这不叫遥控吧,按键盒

网友:
硅胶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叫遥控吧,按键盒

还是查不到。。老兄有链接吗

楼主:
搜硅胶按键都是单个的按键,这个是一体的,整体卖的,按键+外壳+激光刻字+里面的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硅胶按键都是单个的按键,这个是一体的,整体卖的,按键+外壳+激光刻字+里面的电路板 ...

在哪里搞来的,问谁不就好了?明显是设备的某个配件,根本就给错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搞来的,问谁不就好了?明显是设备的某个配件,根本就给错线索。 ...

这个虽然是配件,但是都是成批采购的,是现成的,不是定做的

楼主(2021-05-20):
再顶一顶,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