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con,价格是多少呢?

楼主(2020-12-25):
这几天的看贴片机相关的东西,halcon的价格是多少?每套软件可以应用在多少终端上呢

网友:
以前听闻是按终端收钱

网友A:
开发可以用和谐的,分发需要买运行时授权,当然也可以不买.国内的批发价在1~2w不等,看你渠道.

话说现在贴片的话题这么红火吗?
我一直有个无厘头的idea就是买成品scara机器人回来做二次开发,爱普生现在最便宜的四轴不到5万,自带的视觉又好用又便宜,就是速度肯定会比较捉急,但是毕竟家用么~

网友:
正版的一般的公司用不起,盗版的商业上不敢用,还是OPENCV吧,现在人脸识别都是用的OPENCV,只是这个不同应用修改较大一般的人完不转,不像halcon拿来就用

网友B:
10W+,我们买了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我们买了一套

只能用在一个终端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发可以用和谐的,分发需要买运行时授权,当然也可以不买.国内的批发价在1~2w不等,看你渠道.

话说现在贴片 ...

用过国产埃斯顿,不到4w。
慧灵号称不到1w,用过他家的电爪反正没啥问题。
scara速度挺猛的,比高速丝杆容易做。
视觉感觉还是另做比较好,不然编程可能不太灵活。

网友:
开发版 8万。  应用版就是一台电脑1万。   必须买开发版才卖应用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过国产埃斯顿,不到4w。
慧灵号称不到1w,用过他家的电爪反正没啥问题。
scara速度挺猛的,比高速丝杆 ...

这个就是拼软件系统的水平了,其实日系的小型机器人像爱普生和三菱都是用basic作为编程语言,自由度还是相当高的(当然要仿真先,我把6轴的外壳撞坏过...)

这方面比fanuc或者kuka那种基本编程长得跟汇编似的而且大部分情况都要在手操器上戳戳戳的,真的对搞软件的人不友好.

爱普生自带的视觉SDK极其好用,虽然功能上比不上好啃或者OPENCV这种专业视觉库,但是和机器人系统的整合是非常好的.(机器人空间坐标校准费不费劲?爱普生上视觉跑一个半自动程序5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拼软件系统的水平了,其实日系的小型机器人像爱普生和三菱都是用basic作为编程语言,自由度还是相 ...

我只搞过比较简单的应用,没有在机器人上编程过,用的是网口,pc给机器人直接发坐标。
上位机是python,因为我上位机只会一点python。视觉部分就是简单的opencv,也是python开发,找个轮廓算个中心,补偿到坐标上。
我感觉在pc上搞比较灵活,熟悉啥环境就用啥,最后字符串发给机器人就完事了。
应为应用很简单,标定也很简单, 自己写的标定。

网友:
国内太拼价格了,考虑到成本问题,还是撸opencv自己弄吧。我们撸了2年了,总算有所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可以用和谐的,分发需要买运行时授权,当然也可以不买.国内的批发价在1~2w不等,看你渠道.

话说现在贴片 ...

爱普生的视觉好用么?

网友:
halcon比OpenCV的优势是开发快,还是难度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