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SOT-23封装的NMOS管价格便宜,耐压45V 2A 导通电阻200毫欧以下的

楼主(2020-12-25):
求大家推荐SOT-23封装的NMOS管价格便宜,耐压45V 2A 导通电阻200毫欧以下的用来驱动线圈..或者有没有集成8路Nmos输出的IC呢???之前用ULN2803太烫了,谢谢大家~~

网友A:
45V很少,40V选择多,选择一多就便宜又大碗,例如5N04。

非要>45V的话下一个选择多的就是60V,例如NCE6003,WST6066A等,这几个型号我用过都挺好的。

网友:
NCE的确实还不错。

楼主:
谢谢,1L和2L的推荐,我去买些NCE6003来用,参数还挺合适的.

楼主:
网上买MOS样品,  看到有些写工厂直销,  然后问什么品牌的,,,  都回答中性的.    然后又说大厂生产,质量稳定,用料都是好的...  那为什么不打LOGO呢,是大厂的次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MOS样品,  看到有些写工厂直销,  然后问什么品牌的,,,  都回答中性的.    然后又说大厂生产,质量稳定 ...

华强北都是要哪个型号打哪个标。

网友:
淘宝买过一种运放,应该是华强北打标的。和参数完全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V很少,40V选择多,选择一多就便宜又大碗,例如5N04。

非要>45V的话下一个选择多的就是60V,例如NCE6003 ...

NCE6003不错,新洁能的

网友:
买过一个epcs4n,特么是磨了重新打标的。还好能用

网友B:
TBD62003, 62083, 这是mos的, 没有导通压降,不过标称电流还是50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买MOS样品,  看到有些写工厂直销,  然后问什么品牌的,,,  都回答中性的.    然后又说大厂生产,质量稳定 ...

要不要给个新洁能的代理商联系方式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BD62003, 62083, 这是mos的, 没有导通压降,不过标称电流还是500mA.

没有导通压降?难道是传说中的石墨烯超导M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给个新洁能的代理商联系方式给你?

给个联系方式。最近都要用nce的mos

网友:
听说有个A1600是8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联系方式。最近都要用nce的mos

钱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导通压降?难道是传说中的石墨烯超导MOS?

我的意思是, 和BJT的2003/2803相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V很少,40V选择多,选择一多就便宜又大碗,例如5N04。

非要>45V的话下一个选择多的就是60V,例如NCE6003 ...

打车求圣手推荐一款用在4-20mA输出的npn三极管,有没有常用的呢?
之前用的8050,额定功率350mW,20mA情况下最多17.5V,这块电路最大输出9V,而8050的耐压25V,不知道这个耐压工业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