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屏下qt creator缩放设定

楼主(2020-12-26):
我的笔记本是2k高分屏,,qt creator显示菜单栏、工具栏、侧边栏特别小

在qt creator 工具->选项中勾选“Enable high DPI scaling”后,菜单栏、工具栏、侧边栏又变得特别大,,似乎是缩放倍数不对,应该放大1.5倍,qt creator放大了2倍

经搜索发现,可以手动设定放大倍数,方法是在windows环境变量中创建如下两个环境变量
QT_AUTO_SCREEN_SCALE_FACTOR = 0
QT_SCREEN_SCALE_FACTORS = 1.5;1

这样确实显示正常了,,
不过这样做有个问题:环境变量会影响到其他使用QT库的程序,,比如之前显示正常的Pyside6中的Qt Designer在设置此环境变量后缩放出了问题

所以只能单独给qt creator设置上述环境变量才行,,方法是新建一个文件qtcreator.bat,写入如下内容
set QT_AUTO_SCREEN_SCALE_FACTOR=0
set QT_SCREEN_SCALE_FACTORS=1.5;1
C:\Programs\QtCreator\bin\qtcreator.exe

这样双击qtcreator.bat启动qt creator,就能正常缩放又不影响其他使用Qt库的程序了

另外还有一种不使用Qt库提供的缩放功能,而是使用操作系统缩放的方法,就是在qtcreator.exe上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勾选“替代高DPI缩放行为”,缩放执行选择“系统”
这样缩放确实正常,不过字体会变模糊,,菜单栏、工具栏字体模糊还能忍,,代码编辑器里的字体也会变模糊,,这就没法忍了

Qt自家的IDE搞了这么久缩放问题还是不能完美解决,,对此有点儿失望啊,,总之期待尽快解决吧

网友:
擦,双12的时候忍住了没下单1080p笔记本,准备等明年的高分屏笔记本。如果是这个样子确实太不友好。qt creator重度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