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OC相电流波形为何为马鞍形,不是应该相电压为马鞍形,相电流为正弦波吗

楼主(2020-12-26):
我的FOC相电流波形为何为马鞍形,不是应该相电压为马鞍形,相电流为正弦波吗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A:
1.电流环超调或有一些震荡。
2.过零处电流采样有些问题,可能是硬件引起。

网友B:
因为你用开环在强拉吧

网友C:
如果电源是市电整流而来的,电源电压本身也有馒头波叠加在直流上,输出的波峰刚好在输入的波谷就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是市电整流而来的,电源电压本身也有馒头波叠加在直流上,输出的波峰刚好在输入的波谷就会这样了 ...

用的是可程式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用开环在强拉吧

闭环,滑膜观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环超调或有一些震荡。
2.过零处电流采样有些问题,可能是硬件引起。 ...

会不会是角度补偿不正确,我用的滑膜观测算法,无感的

网友D:
转子充磁不是正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角度补偿不正确,我用的滑膜观测算法,无感的

1.  如楼上所说,可以先用别的电机带动,看BEMF是否正弦。
2.  先有感调电流环,OK后再上无感。我们也是这样调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项目上也没有用无感,因为我们需要带大负载频繁正反转,零速和低速时大扭矩带载没搞定,还是老老实实用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子充磁不是正弦的。

是正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楼上所说,可以先用别的电机带动,看BEMF是否正弦。
2.  先有感调电流环,OK后再上无感。我们也是 ...

是正弦的,我们做的水泵控制,无感的

网友:
我也是做水泵的

楼主:
你好,你在哪里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在哪里做呀

hello兄弟,我是做高压变频的,刮板机,也用的无速度,你的滑膜是参考哪篇文章做的,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1-06-18):
之前同事做的波形也是超级丑,像三角波了,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滑膜性能做不好的,低速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F:
低速要高频注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速要高频注入的

高频注入很挑电机的

网友:
死区补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