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 安装Win10 Arm 成功

楼主(2020-12-26):
可以直接运行C#程序,可以用串口工具(Pin针上的串口直接使用,FT232转接线可以看到,但驱动没有),但系统启动和程序启动速度慢,本来想找个移动平台直接运行我在电脑上写的C#代码的,看来不现实,Linux使用Mono, 又无法使用Chart控件。不知道这个大神以后会不会优化启动。

教程1  B站
教程2 B站

1. 下载链接中的镜像:https://pan.baidu.com/s/1a9vIqgqbUzVSss7FC1UgTw 提取码: yfnc
2. 使用BalenaEtrcher制作系统至SD卡:https://www.balena.io/etcher/,Flash完成即可,不需要Validating校验文件,也可以用我上传的压缩包,解压用运行balenaEtcher.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QXhCH_ZKydCheLfC433YQ 提取码: nt3v

3.使用MiniTool Partition Wizard对SD卡的Windows磁盘空间增加分区容量:https://www.partitionwizard.com
我的写完需要重新插一下卡才会出来盘符
也可以用我安装好的压缩包,解压后运行partitionwizard.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jRnW1hFaFTwcpR3TnYGHQ 提取码: au6n
4.如果你的树莓派是4G,8G,需要按照视频中的方式在BIOS中跟上教程设置取消3G的限制
5.题外话,我安装后,运行最大在1.5Ghz,有哪位可以实现win10超频,可以发个教程传送门吗?

刚安装好的系统更新一下系统才可以使用Framework, 目前无法使用Wifi,有线网络可以
下面是显示,在4.3寸显示屏上,DSI接口,800*480,但系统只能固定800*600,电容触摸也不能用

网友A:
不错,不过我感觉跑linux才是正道

网友B:
装WIN10 IOT版本也不错

网友C:
C# 从.NET 5.0时代开始是正式成为跨平台开发语言的,不过目前仍然需要一些技巧,基本上选择net core框架的程序都可以跨平台跑,底层CLR会自动屏蔽平台差异,如果需要引用第三方需要注意其遵循的标准,目前以.net Standard 2.0标准开发的软件在各个跨平台运行时上的API都是通用的.

换句话说,以跨平台标准编译的程序是可以直接在Linux上跑的,无论是X86 Linux还是Arm Liunx,写个dll放到树莓派上直接运行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 从.NET 5.0时代开始是正式成为跨平台开发语言的,不过目前仍然需要一些技巧,基本上选择net core框架的程 ...

但是winform和wpf还不行,只能命令行和web程序可以跨平台。

网友:
用的友善开发板,跑的NETCORE3.1和QT,想用NETCORE实现界面显示,未成功。

网友D:
运行速度怎么样?其他的exe基本都能跑起来?

网友E:
我几个月前也跑起来了,当时还只能支持WIN32应用。据说最新版本的WIN10可以支持64位WIN64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速度怎么样?其他的exe基本都能跑起来?

其他的我没试,我只想运行自己写的上位机,看B站上的演示视频,好像还能打游戏,能运行的程序应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几个月前也跑起来了,当时还只能支持WIN32应用。据说最新版本的WIN10可以支持64位WIN64应用了。 ...

我看教程视频是八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WIN10 IOT版本也不错

是以前三代那个版本吗?微软官方都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三代时我还玩过一段时间,好像还在这里发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我感觉跑linux才是正道

官方的系统就是Linux,我先学了python做了一个上位机显示chart图表,虽然也跑起来,但我非常不喜欢那个编程语言,但又不会C++用QT做

网友F:
Lazarus ide+free pascal在树莓派上开发gui目前算是完美方案,有串口和chart控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zarus ide+free pascal在树莓派上开发gui目前算是完美方案,有串口和chart控件可用 ...

可以大概说明一下不?我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大概说明一下不?我没听说过

跟delphi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zarus ide+free pascal在树莓派上开发gui目前算是完美方案,有串口和chart控件可用 ...

关键是编程语言,我喜欢C#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zarus ide+free pascal在树莓派上开发gui目前算是完美方案,有串口和chart控件可用 ...

不错,谢谢 ,了解,去学习学习了。

网友G:
树莓派装WIN10,惊艳
这个跑视频,或者大型程序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树莓派装WIN10,惊艳
这个跑视频,或者大型程序效果怎么样?

看到楼主位说的系统启动和程序启动速度慢,你就能猜得到了。

网友H:
win10 arm 软件不多吧 不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10 arm 软件不多吧 不好装

应该是支持WIN32应用的。

网友:
学习一下,我的4B也来试试

网友:
不知道会卡成什么样子

网友:
win10 arm要是可用的软件多点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