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的图,在jlc smt很多器件的方向都不对,有批量的解决方案么?

楼主(2020-12-26):
如题。最近已经用kicad画了好几块板子了。未见异常。感觉良好。
下午在jlc 投了个smt的板子。一堆运放和阻容器件。出问题的都是用的kicad自带的封装。
第一次用kicad画图在jlc smt。
发现几个器件封装的方向不对。得挨个在jlc的下单平台里去手动旋转90度。
有没有啥插件或方法把kicad里的芯片类的封装都旋转90度?这样更下单时更流畅些。当然了,在其他smt厂贴片没问题。只是在 jlc smt有这个问题。
jlc的好像要求是封装里芯片的一脚在左下角,而kicad自带的在左上角。
功能没问题,但要多一个步骤。问题不大。

楼主:
现在用kicad已经比较习惯了。感觉比其他的顺手了。好像是第五块板子了。感觉可以正式把kicad作为首选pcb软件了。过渡的比较顺畅。比想想中要快很多。

楼主:
过几天这个smt的板子收到后看看效果啥样。
jlc的平台提示一个 sot89的中心偏移过大。收到板子后看看实际效果。大意了,一个器件忘了旋转了。贴啥样都无所谓了。本身就是为了测试smt流程而画的板子。

网友:
有一个层叫 .Fab  共楼主参考

网友:
JEDEC标准里要求封装的Pin1在左上角

网友A:
把要用到的kicad封装复制到自己的一个库里面,丝印层画下中心点,根据实物编带方向旋转角度,然后重新设置器件中心点为原点。根据个人命名规则重新改名。再检查下封装有没有问题,顺便把对应的3D模型也旋转角度。修改一下比如芯片的第一脚系统自带的是加长的一段线,不明显,改为加一个圈明显好认。直接用别人的封装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要用到的kicad封装复制到自己的一个库里面,丝印层画下中心点,根据实物编带方向旋转角度,然后重新设置 ...

我覺得用點和圈比較醜,kicad 的線比較美觀。
之前用的自己畫的封裝,現在能改的都改回 kicad 官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