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e364x 电源风扇噪音问题

楼主(2020-12-26):
最近入了这个电源,什么都挺满意,就是噪音比较大,是通过负载电流调风扇速度,分三档,今天开盖清理了下风扇及散热口的灰尘,风扇喷了点dw40, 声音噪音有点改善,下一步想问问有什么替换静音风扇的型号吗,请推荐下,谢谢!

网友A:
串个电阻,降下速度。

网友B:
轴承坏了吧。如果跟拉风箱的声音一样,换双滚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降下速度。

请教下串多大的电阻, 多少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坏了吧。如果跟拉风箱的声音一样,换双滚珠的。

风扇正常的,  以前一直用的是e3620, 没风扇和有风扇区别很大

有推荐的静音轴承风扇型号吗, 要根治估计还得换掉风扇

网友:
E3646A或者E3648A,尽量用CH1,CH2比较容易出问题。。。

楼主:
是e3642a只有一个通道,这个电源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程控,现在开关电源手都不用去摁开关键了,点下鼠标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扇正常的,  以前一直用的是e3620, 没风扇和有风扇区别很大

有推荐的静音轴承风扇型号吗, 要根 ...

那无解,口径小,风量大,不吵才怪了,换风量小的你确定散热能力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无解,口径小,风量大,不吵才怪了,换风量小的你确定散热能力够?

谢谢提醒, 参考下面的帖子, 已买替换型号:  Noctua NF-A6x25 FLX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2845282/#msg284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