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27-28V过压保护,用什么原件?

楼主(2020-12-27):
如题,供电24V,容量2安,为防止电源电压意外升高,想做一下保护,想在电压升高到27V-28V时切断或者短路,找找稳压二极管好像在这个电压段的不多,压敏电阻看不明白型号意思,想最高电压不超28V,如用压敏电阻,什么型号呢?要用比较器那就复杂了,还有什么法子?

网友A:
很间单的保护电路

网友B:
用TVS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间单的保护电路

G极到GND各加个R/C,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
现的可控硅G极基本都带几十到百Ω电阻了

网友:
项目预算够的,有源,可恢复fuse,Bourns TBU可以搜看下的。

网友:
直接一个二次保护IC加一个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TVS管就可以了

你来搞笑的。tvs放前面一个浪涌就炸了,然后短路。我中招几次了,现在只在前面上压敏,后面才放tvs。用tvs得放到一堆lc滤波器后面。

网友:
用tvs会比较适合这个过压保护场合,优点时反应时间快都是ns级别,过压会最先挂掉短路。SMBJ30CA 之类的,前面用延时熔断保险丝。

网友:
对,还可以看下煤矿本安场合,常用的线性浪涌遏制芯片,LT4363。

网友:
2楼电路不错

网友:
之前在论坛中搜到的,具体参数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