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变成黑白的问题

楼主(2020-12-27):
请教下各位,如图,我正在画图的时候,娃娃碰了一下我的键盘和鼠标,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选不同的层会出现颜色,其他层全是灰色的。非常感谢。
这样不行:鼠标右键->过滤器-> 清除过滤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shift+s切换图层的

网友:
shift+s   来回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shift+s切换图层的

我经验太少了,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对了。

网友:
楼主要多学习下软件教程。

网友:
善于使用这个功能,画某一层的时候可以避免其他层五颜六色的影响

网友:
KICAD,同样功能的快捷键是CTRL+H
忘了是从哪里学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