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挽隔离电源如何减少开关噪声

楼主(2020-12-27):
请教各位大师

LM5030 推MOS 做的隔离DCDC电源,20V 1:1隔离输出,200KHZ开关频率,目标带载2A负载,目前输出带载等功能都正常,开关噪声比较大(MOS DS端已经加有RCD吸收电路,初次级已经加有222 Y电容),是否有好的建议可以优化:

1. 目前隔离整流后输出为100UH封闭电感+1200UF电解》100UH 共模电感+470UF电解》47UH共模电感
    带载后输出约为70mv VPP

2. 示波器探头靠近变压器时幅值明显增大,可预见变压器向外辐射开关噪声,尝试用铜箔(目前有的材料)屏蔽变压器及电路板(局部,做不到整体屏蔽),分别尝试铜箔悬空和接地,输出端幅值没有太大变化。

3. 示波器探头正负连接在一起测量输出地,可见地环路噪声48mV.

4. 更改开关频率由200KHZ降为30KHZ,变压器温升上升,开关噪声幅值变化不大。

想请教的问题:
1.  40-50W隔离电源,推挽结构开关噪声是否为固有形态,是否有其他开关噪声较小隔离电源类型?
2.  变压器逸出噪声较大,是否可以给变压器单独加屏蔽罩?有网上文章说最好是软磁材料对屏蔽电磁效果好,或还是传统的铝壳体就可以(较容易买到)有效果? 对应屏蔽罩 是悬空还是需要接地?初级地还是后级地?
3.  如何消除 地环路噪声,目前2级LC+共模电感 效果不明显。

目标,真真实实要降低开关噪声以减少对其他电路的影响,而非仅通过 优化示波器地 弹簧钩子 的方案减少测量噪声。

网友:
没有全局铺地?隔离电源需要两边分别铺地。还有输入mos管没有大容量mlcc?200khz 2a电流需要最起码40uf的mlcc才能保证足够低的纹波。

网友:
测量方法有问题,不要使用接地夹子,用接地弹簧

网友:
测量方法都有问题,你怎么知道你的措施有效

网友:
改进测量方法,另外看看变压器漏感是多少,再在原边DS加吸收缓冲,这个要算,不是越大越好。原边问题解决再看副边,二极管要加RC吸收,同样靠算不要试。然后再加一级LC,L的值不能大了,可以试。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现在是想实际减少外溢的开关噪声而非让测试数据好看。
纹波可以通过稳压等解决,目前麻烦的是开关噪声。

目前计划:
1. 4层板(中间层整体铺地)
2. 增加 屏蔽罩
3. 加大MLCC电容

网友:
假如pcb不好的话,怎样屏蔽都没用.
所有有大电流,并且有开关的元件的环路.
通常次级是最被人忽略的.变压器次级+整流管+第一级滤波电容,组成的环路面积要尽量小.

网友:
用环形铁氧体磁芯来做可以改善

网友:
可以试一下反馈采样点取电感的前端(D5和L3的连接处),电感的前面也补一颗470uF。再试试调节TL431的反馈参数。
变压器漏感也是干扰源之一。

楼主:
上传PCB图

网友:
拆解一个同行的 ,对比验证下

网友:
测量一下反馈是否稳定,变压器噪声可能是反馈震荡造成的。

网友:
感觉有点像强迫症画的图,太注重外观布局了。
1,所有电容放在上面而不是放在开关mosfet附近是为了好看么?起码把贴片的电容放到mosfet那边去呀。
2,上面一臂本来近在跟前的两个焊盘也有打过孔到底面兜一圈回来,为啥不直接在top层直接连接呢?
3,下面一臂也是可以直接在top层将mosfet和变压器连起来的。
4,那么重的变压器直接这么小的贴片焊盘能扛得住摔么?可能板子变形的应力就把焊盘扯掉了

网友:
你的设计问题和你的测量方法一样,绕圈了

网友:
我觉得PCB问题
例如黄圈部分,开关电流变化很大,但靠近反馈采样电阻

楼主:
PCB布局目前考虑外观比较多,接下来更新一版将MLCC尽量靠近MOS D级版本,试下是否有改善。
刚淘宝上搜了一圈,50W,24V的DCDC隔离电源,标称纹波噪声一般在50-100MV,难道推挽也就是这个水品?

网友:
晕倒,测纹波可以用鳄鱼夹吗? 示波器探头配给您的弹簧丢哪里去了? 而且,要测更准的话,示波器供电也要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
示波器测量到的那不是纹波,而是开关电源干扰到示波器了

网友:
测量纹波不能用鳄鱼夹,否则鳄鱼夹和探头围成的面积全吸收变压器发出干扰信号,应该用接地探针,或者用插件电阻引脚绕一下探头地

网友:
把 mos gate 腳的電阻改大一點,把二極管處也串一個相對小一點的電阻,效果可能會比較明顯。
改大後 mos 發熱應該會增加,轉換效率會降低,要找一個折中。

開關電源始終是有地環路噪音的,只要不干擾電路運作,就不要糾結示波器的測量問題了。

參考:

现在无刷舵机是不是没有0死区控制就不算好舵机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4097

网友:
PCB问题很多呀,这样的间距做隔离···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