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2.1M处有个峰值点,应该从哪里着手

楼主(2020-12-27):
一个两级放大电路,第一级跨阻放大,第二级电压放大。这个电路在2.1M左右有个增益的峰值点,反复替换对比之后确认,这个点就是我的电路带来的,器件没有问题,那么像这种问题应该从哪里着手处理呀?除了再焊块板子试试,我感觉自己就是束手无策,幅频特性曲线和电路图都有,谢谢

网友A:
既然是实物测试,先测第一级增益怎样

网友B:
一级一级拆开测啊

网友C:
这是什么仪器,还能测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仪器,还能测环路增益

就是台带跟踪源的频谱仪而已,有新的情况,用手机回复不方便,明天给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台带跟踪源的频谱仪而已,有新的情况,用手机回复不方便,明天给大家汇报 ...

应该叫扫频仪,频谱仪是测信号的,当然你的解释也对,带了跟踪源的频谱仪就是扫频仪

网友D:
也有可能电源串进去的,换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E:
也有可能信号源本身就有

楼主:
一直在折腾,汇报一下情况,麻烦帮忙分析,自己分析不来,解释不了
1、使用的示波器的50Ω匹配输入是DC50Ω,上面那个电路理论上应该是没有直流偏移的,但实际还是有直流(?),这样测试起来很不方便,随便调整一个旋钮,波形就飞了,每次都要重新找才能找到,为了方便测量,使用的AC1MΩ外加标准50Ω射频负载测试的,不管是直接测试第二级输出,还是测试第一级都没有问题
2、使用频谱仪测试(自带跟踪源,上面也有朋友说是扫频仪),由于频谱仪输入本身是50Ω的,所以把那个假负载是去掉的,就有那个2.1M左右的峰值(重新焊了一块电路也基本是同一个频点),这个第一级引线不方便,直接测的输出;在输出端划断一根线串接进去51欧姆电阻(网上有这么说的,但我觉得没有道理?),2.1M这个点还是存在,在输出端再把那个假负载加上,峰值消失,尝试短接那个51欧电阻,只是整体幅度高了一些,没有别的影响。
3、我觉得问题没有解决,但上面的现象我解释不了。因为从网上买了块板子,不是用的这个片子,输出应该也是运放的,测试就没有那个峰值点,买的这个板子增益太低了,发送和接收基本挨上了,不好用
4、因为信号幅度太小了,这个最终还是得用频谱仪测试,示波器描点法速度也太慢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实物测试,先测第一级增益怎样

谢谢,9楼有我最新的测试结果,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级一级拆开测啊

谢谢,9楼有我最新的测试结果,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电源串进去的,换电池供电试试

谢谢,9楼有我最新的测试结果,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信号源本身就有

谢谢,9楼有我最新的测试结果,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在折腾,汇报一下情况,麻烦帮忙分析,自己分析不来,解释不了
1、使用的示波器的50Ω匹配输入是DC50Ω ...

你用扫频仪的时候,信号是怎么进入运放的?光电二极管你是怎么处理的?
直流应该是你没有遮光,光电二极管一直在漏电吧?测量信号的时候,应该在信号送进频谱之前,自己做一个直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扫频仪的时候,信号是怎么进入运放的?光电二极管你是怎么处理的?
直流应该是你没有遮光,光电二极 ...

1、发射端的电路如下图
2、发射端是一直常亮的(带学生做可见光通信的实验,也就是刚接触点皮毛,这个需要常亮),接收端两级电路之间有隔直呀,参考顶楼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发射端的电路如下图
2、发射端是一直常亮的(带学生做可见光通信的实验,也就是刚接触点皮毛,这 ...

你这样测试就完全不对了。你相当于加了好多个激励。

网友F:
找你板子上2.1兆發生源,排除不了只好用2.1陷波,缺點帶來損耗還有附近幅值相位有異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测试就完全不对了。你相当于加了好多个激励。

BiasT就是这种结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你板子上2.1兆發生源,排除不了只好用2.1陷波,缺點帶來損耗還有附近幅值相位有異動 ...

电路结构不复杂,真找不到,重新焊了一块板子这个点居然还在,测试的时候加了个50Ω假负载,这个点没了,觉得不能理解,因为频谱仪本身就是50欧输入的呀,且我是运放输出,没有必须阻抗匹配的要求呀;加陷波器就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测试就完全不对了。你相当于加了好多个激励。

测试了好几种发射电路的结构,效果都差不多,也在论坛发过帖子,包括经典的BJT共射结构、压控恒流源结构等,我的这个问题肯定来自接收电路,反复对比测试得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