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奇怪事,控制面板中的windows to go的选项没了?之前还有的

楼主(2020-12-27):
发现个奇怪事,控制面板中的windows to go的选项没了?之前还有的,系统用了一两年,之前还用它制作过windows to go的盘

然后系统有升级我就升级,现在的版本是这个

哈哈,有大侠知道原因嘛?中毒了,还是升级后被阉割功能了

网友A:
我的系统跟你一样,搜索可以看到“window to go 启动选型”,也可以用启动盘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跟你一样,搜索可以看到“window to go 启动选型”,也可以用启动盘启动。 ...

老哥请看控制面板里面的,红框的那个工具,帮忙看看有没有

点进去是这样的

如果单独调节启动项那个,搜索我也有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求详解

操作系统随身带,随插随用

网友C: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dows-to-go-overview
Windows 10 版本2004及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中删除了 Windows To Go。 该功能不支持功能更新,因此不能让你保持最新。 它还需要许多 OEM 不再支持的特定类型的 USB。
Windows To Go 是 Windows 10 企业版和 Windows 10 教育版中的一项功能,支持创建可从电脑上 USB 连接的外部驱动器启动的 Windows To Go 工作区。

网友:
没用过,估计用过的人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windows/deployment/planning/windows-to-go-overview
Windows 10 版本2 ...

老哥叼炸天,这个应该就是答案了~~~

那以后要制作WTG,还得找个老系统了。。。。

网友:
没有了~确实是系统更新后没有了。这个好像也可以用第三方的工具制造。这个功能其实非常方便,只带一个小的固体硬盘,随意找一台电脑就可以处理手机无法处理的东西。

网友D(2023-05-13):
正在弄,话说,装完了使用起来,U盘会不会发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弄,话说,装完了使用起来,U盘会不会发烫啊

U盘很多性能上不去吧(天花板性能的价格也上去了),不如搞个固态硬盘,散热会好一点,用了几年了,没啥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U盘很多性能上不去吧(天花板性能的价格也上去了),不如搞个固态硬盘,散热会好一点,用了几年了,没啥 ...

用M2固态放到硬盘盒子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2固态放到硬盘盒子里面吗

看你需求了,有2230的nvme盘,体积小,但是发热也猛;也有常规尺寸的nvme盘,便宜大碗,散热过得去;再不济还有SATA的,散热无忧,抵用;

网友E:
一直在用wtg,做一个USB系统,各种试用软件可以瞎搞。用得好才正式装到系统里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wtg,做一个USB系统,各种试用软件可以瞎搞。用得好才正式装到系统里面。 ...

是不是要设置成从usb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要设置成从usb启动

是的。相当于另一个系统,是装在U盘上面的。用读写速度超过100M的U盘,用起来没啥感觉都挺快的。
缺点:1. 不能访问本地硬盘(以前版本可以的,但是这样搞容易系统崩掉)。
          2. 系统升级容易出问题(所以尽量不升级)
          3. 对U盘的损伤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