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一体PP棉前置过滤器是不是内部漏水了?

楼主(2020-12-27):
我怀疑是滤芯没有压紧,有缝隙。水从缝隙流进来。这部分水没有经过芯片过滤。卖家说是正常的,是我不懂原理。

网友A:
所有水必须经过滤芯后才出来。

没有经过滤芯就直接出来肯定不正常。

你是自己加在净水器前面的pp棉吧?为何不购买我推荐的6元的透明滤芯?肯定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水必须经过滤芯后才出来。

没有经过滤芯就直接出来肯定不正常。

可能是你介绍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水必须经过滤芯后才出来。

没有经过滤芯就直接出来肯定不正常。

对,就是想自己加一个前置。因为这里经常修改水管,恢复供水后水是红色的泥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介绍那家

你不是买了2个?测试另外一个是否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买了2个?测试另外一个是否也是这样?

两个都一样,所以才不确定是不是真有问题,才让大家帮手看看。

网友B:
装的时候是不是方向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的时候是不是方向装反了

已经按照绿色箭头方向。

网友A:
这玩意儿无所谓方向的。你倒过来安装一下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无所谓方向的。你倒过来安装一下看看能否解决?

方向倒过来看不清楚。透明度太低。

楼主:
不过两个对比,有一个漏水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倒过来看不清楚。透明度太低。

奇怪,我的很透明的。

解决不了,扔掉它吧,才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C:
我是加了一个透明的标准10寸瓶,换里面的PP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加了一个透明的标准10寸瓶,换里面的PP棉。

这种最好,我刚刚下单买了这个方案。可以换芯不换壳。

楼主(2021-03-14):
给大家看看最后的结果。我两个串联来使用。后一个是干净的,脏物都在一级阻隔了。说明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买一个大点的超滤做全屋用水过滤,几百元。脏了就拿出来把面条洗一洗,比pp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买一个大点的超滤做全屋用水过滤,几百元。脏了就拿出来把面条洗一洗,比pp效果好。 ...

洗一洗就可以?滤芯也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