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输入输出变压器如何计算选取和绕制?

楼主(2020-12-27):
请教电子管输入输出变压器如何计算选取和绕制?一直想玩电子管功放,奈何对变压器功率、铁芯、匝数,绕法不了解。坛里有玩这个的大神吗?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绕制很麻烦,还是买成品的好

网友B:
买成品吧,乐潘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制很麻烦,还是买成品的好

想要学下如何计算选取硅钢片圈数这些,如果买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成品吧,乐潘的也不贵

想要学下如何计算选取硅钢片圈数这些,如果买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建议转战矿坛,那里玩胆管收音机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要学下如何计算选取硅钢片圈数这些,如果买就没有意义了。

买本《电影扩音机》这类的旧书吧,都有介绍的。

图片中这种我也没看过的

网友:
去矿坛转转

网友C:
我和另一个朋友准备捣鼓这个,用开关电源,做低价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本《电影扩音机》这类的旧书吧,都有介绍的。

这个书很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另一个朋友准备捣鼓这个,用开关电源,做低价版的。

开关电源只能做供电吧?输出变压器还是要铁芯的变压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只能做供电吧?输出变压器还是要铁芯的变压器吧?

把灯丝需要的电压全都给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灯丝需要的电压全都给到就可以了。

一般电子管功放电路输出阻抗太高,只能用变压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要学下如何计算选取硅钢片圈数这些,如果买就没有意义了。

计算不难,网上有公式。问题是自己绕起来非常累,并且不浪费几次根本绕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不难,网上有公式。问题是自己绕起来非常累,并且不浪费几次根本绕不好。 ...

不懂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资料?网上很多是个excel表格,很多资料不明所以,还有绕法也有很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子管功放电路输出阻抗太高,只能用变压器的

输出变压器是需要的,暂省不了,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资料?网上很多是个excel表格,很多资料不明所以,还有绕法也有很多种。 ...

以前音响diy和胆艺轩网站上有帖子详细介绍,很多年不上了.你可以去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