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贴片SMA,SMB封装的肖特基有什么稳定的型号推荐,谢谢

楼主(2020-12-27):
请教各位大神一下,贴片SMA、SMB封装的肖特基,2A以上,200V耐压以上,有什么稳定可靠的型号和性价比高的牌子推荐一下。之前一直使用MDD和晶导微的SS220、SS320、SS3200等,用在36V供电到5V,15V的DC-DC中,老是偶尔有损坏的,我估计是质量问题导致,因为无论是电流余量(实际使用0.2A以下)、还是电压余量(实测反压在50V以内),都留了很大很大空间,但是还是有损坏。损坏的现象是短路,换掉后,就一直没问题(时间大于1年)。所以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牌子和型号,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200V耐压选肖特基?这个选型是不是有点问题?肖特基生来就不是为了高耐压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V耐压选肖特基?这个选型是不是有点问题?肖特基生来就不是为了高耐压的场合。 ...

DC-DC,不选肖特基还有其它选择? 其实,我才输出5V 和 15V。。。。。

网友:
MDD我翻过车......现象也是大概率批量短路

dcdc电源的话,看你的应用电压和电流,感觉选个低压点,低电流点的日系,欧美大厂肖特基,会好很多

网友B:
个人经验讲,这个选型是有点问题,肖特基应该不适合,试试贴片快恢复二极管ES3G/ES3J,,可能有效果好些!

网友C:
DIODES的B360Q,PDS5100,汽车灯具DCDC BOOST电路批量使用的,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讲,这个选型是有点问题,肖特基应该不适合,试试贴片快恢复二极管ES3G/ES3J,,可能有效果好些! ...

老哥有品牌推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ODES的B360Q,PDS5100,汽车灯具DCDC BOOST电路批量使用的,没有发现问题!

老哥这个是SMC起步的封装了,有点大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有品牌推荐嘛?

老铁,深圳壹芯微电子,网站里很多型号可选贴片超快恢复二极管,直接联系发样品可以试试http://www.szyxwkj.com/

网友:
型号没有问题   厂家这二个   不敢用   曾经24v/5v 的dc/dc上面偶尔坏  后来更换ON的就再也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
MCC 强茂 PFC这些不良率会低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这两个厂家以后列黑名单

网友:
曾经用过一款ON 的 肖特基二极管,SMC封装,其中有一个极性标识反了。同一盘里面就一个是标识错误的,当然了,也只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
ON可不是小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