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的加密方法,可以通过excel解密?

楼主(2020-12-28):
设备通过串口助手输出一些数据,不想让客户看到,通过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些数据加密一下,然后,数据拷走后自己看的时候通过某种简便的方法例如EXCEL可以解密?

网友A:
四则运算一下,B=(A*7+6)*3+89,在execl写个反公式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则运算一下,B=(A*7+6)*3+89,在execl写个反公式就完了

这个主意不错
那如果是字符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
那如果是字符串呢

字符串不也是8位整型

网友B:
源字节*29输出, excel里再*53再%256然后即可恢复
因为29*53=1537, 1537%256=1

类似的还有
67, 107
101, 109
43, 131
37, 173
157, 181
31, 223
89, 233
你可以多用几组, 每次输出不同位置用不同的乘数, excel里按相应位置乘另一个数.
其实再往前一点就是公钥加密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字节*29输出, excel里再*53再%256然后即可恢复
因为29*53=1537, 1537%256=1

多谢!~~~但是乘以一个数不太合适吧,万一这个数据类型乘以一个数太大导致溢出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是乘以一个数不太合适吧,万一这个数据类型乘以一个数太大导致溢出怎么办 ...

就是要让它溢出啊, 有用的只是余数.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49*29=1421, 1421%256=141, 你只需要把141发出去就行了
收到以后141*53=7473, 7473%256=49, 又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让它溢出啊, 有用的只是余数.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明白,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让它溢出啊, 有用的只是余数.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方法好,数据不用直接暴露了!

网友:
再简单点就是直接XOR,可以和固定数也可以和固定序列

网友:
简单省事,每一个bit都取反,自己搞个上位机,显示的时候变过来就行

网友:
小加密 小搞搞

网友:
就是要让它溢出啊, 有用的只是余数.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49*29=1421, 1421%256=141, 你只需要把141发出去就行了
收到以后141*53=7473, 7473%256=49, 又回来了.

这个方法好,简单加密也够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加密方法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源字节*29输出, excel里再*53再%256然后即可恢复
因为29*53=1537, 1537%256=1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易用

网友C:
我之前用过的是:
  自定义一个随机算法,通讯帧中加一个时间戳,用这个时间戳作为随机种子,把数据依次与随机出来的数异或。接收方也做一样的处理,数据就还原回来了。
  随机算法只要起始种子一样,随机出来的数的序列是一样的,随机算法可以自己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过的是:
  自定义一个随机算法,通讯帧中加一个时间戳,用这个时间戳作为随机种子,把数据依次与 ...

谢谢!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让它溢出啊, 有用的只是余数.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源字节*29输出, excel里再*53再%256然后即可恢复
因为29*53=1537, 1537%256=1

这个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让它溢出啊, 有用的只是余数.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高,实在是高,学习了

网友(2021-02-04):
请教下, 素数对29, 53.......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Rsa大数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