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待机后 RX管脚被电脑串口TX 倒灌电压会升高 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28):
N76E003  3.3vLOD供电, cpu掉电模式后 ,会被电脑串口线通过RX脚拉高电源到4v多, 怎么防止被拉高电源?

网友:
看你什么要求,最简单的串联个电阻。

网友A:
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

串了200R电阻了。还有6v TVS 无效

楼主:
我就纳闷,睡眠模式了。RX 特意改为输入模式,外面还上拉了10K到vcc,   电脑串口还能吧cpu电源拉高

网友:
串200R电阻还能拉高VCC,说明板子上的功耗很低,消耗的量不能将过高的VCC拉回来。
可以尝试加大这个电阻,我不认为加到1k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另外,3.3V的VCC可以安装3.6V稳压管,5V的VCC可以安装5.6V稳压管,这样IO上的电阻控制好电流就行了。

网友:
串二极管

网友:
电脑RX转TTL   串二极管后  上拉到76e003  IO

网友:
发送低  通过二极管拉低,发送高,靠上拉。

楼主:
软件设置各自模式都不行,看来只能改硬件串二极管。感谢大家

网友:
电脑串口线是5V的吗?换成3.3V的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