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芯片遇到了假货,假货宝让我见识了

楼主(2020-12-28):
某宝买了两个型号芯片AD8656和LTC6102CDD,各5PCS

其中LTC6102CDD目测引脚氧化,侧面露出的引脚竟然少了一个,底部焊脚都是氧化的感觉,问客服的时候,说18年的货,仅当是太久了氧化吧,没想到上板测试后,基本功能(放大)都没实现,0输入时输出有5mV,原装的芯片测试是显示0(福禄克18B+ mV档)

另外我说要试试AD8656是不是好的,直接让我退货 ,具体过程看图

网友:
样品建议还是去正规渠道采购比较好。

哪怕贵点儿。

明明可以在金子里淘金,干嘛非要去fen坑里淘宝

网友:
我以前在华强北赛格柜台上买也一样的,不能用退给他就好了。

网友:
买的时候说好,要原字,原脚,引脚不能氧化。卖家在发货前会检查一下的。

网友:
之前也买到过假货 adi的运放 完全不能工作

网友:
互相拉黑?   有这么严重么?

网友:
淘宝假货太多,而且护崽

网友:
卖家还是不错的,我买的假货,老板直接让我找地方鉴定,判断假货才退货。

网友:
原来以为新的店铺会更注意,以后不敢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网友:
5月份贪便宜买了一些1117翻车路过

网友:
我也用这两种芯片,6102是MOUSER上买的,8656是某商城买的,目前试验没问题

网友:
某宝上很多芯片默认是汕头的拆机货,没有品质保证的,顶多给你退货退款。

网友(2021-02-22):
一看就是拆机太大力, 把引脚 扯断了

网友:
应该不是引脚氧化或脱落,大概率是打磨后REMARK的,打磨下来的粉末糊在引脚侧边的焊盘上了。我们公司自定义IC型号时也是这么干的,并且也有这种不良现象,不可避免。

网友:
买时候先说要原字原脚!!

网友:
宁肯买拆机的。

网友:
没被发现就赚钱,发现了就退货了事,违法成本很低。
“我的客户都没反映有问题,就你有问题” 我以前那家公司的老板也这样说,实际上基本都有问题.......

网友:
看来估计是那塑料的引脚在电镀时没给处理好,不过做工以比那直接用银色油性笔手工涂的要好上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