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只支持win10,老PE不能用了:(新主板用哪个PE比较好?

楼主(2020-12-28):
目前在用老的大白菜PE系统,很干净。
但是在新主板试了很多次,都无法进系统
使用ubuntu启动优盘,可以顺利进系统。

了解了下,目前新出的主板貌似都不支持win7了
基于win7或者之前版本windows系统的PE好像都不能用了

新出的主板用哪个PE系统比较好呢?哪个PE比较干净并且功能强大呢?
最好这个PE系统既支持新出的主板,也支持老主板

网友A:
https://www.itsk.com/thread-413566-1-1.html
国内很多PE,以及ghost系统的技术都是从这个论坛发起的。

网友:
搞个一百多MB的win8pe就行,我的win10就是用这个配合ghost备份还原的

网友B:
支持兼容模式的B365 主板     i5 9400F    独显一块    SATA硬盘      win7 原装没问题

楼主:
这个干净么?会不会给装全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兼容模式的B365 主板     i5 9400F    独显一块    SATA硬盘      win7 原装没问题 ...

新主板型号是B460F GAMING,之前的启动优盘,进不了PE

网友:
确实,和楼主一样,老的PE在新的主板和CPU下就不能启动了,同样寻找可靠没有私货的PE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干净么?会不会给装全家桶

不如先搜一下?

网友C:
微PE比较出名和干净

网友:
优启通 一直用这个

网友:
微PE,有个安装到硬盘的功能非常方便好用。

网友:
wePE和firPE都不错,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干净么?会不会给装全家桶

微PE就是一种情怀,绝对干净!我donate好多次了,希望作者维持好。

网友D:
微PE,比较新的2.1版本不错

旧的PE U盘如果趁手就留着给老机器用咯,新机器再做一个新的PE U盘用

网友E:
一直用wepe,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PE,比较新的2.1版本不错

旧的PE U盘如果趁手就留着给老机器用咯,新机器再做一个新的PE U盘用 ...

新机器你目前在用哪个P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器你目前在用哪个PE呢

微pe和hikari pe都在用,一般微pe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wepe,干净

wepe同时支持老主板和新主板么?

网友:
一般在PE里面自己安装系统就会很干净,不要用PE里的工具安装就行了, 无所谓的

网友F:
win10镜像必须下载最新版本的,老的一些版本驱动会安装不上吃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镜像必须下载最新版本的,老的一些版本驱动会安装不上吃苦头

你的win10镜像在哪里下载的,现在下载的地方没以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win10镜像在哪里下载的,现在下载的地方没以前好找啊

https://msdn.itellyou.cn/ 记得下载最新的win10版本 激活自己想办法(正版自激活 盗版可以淘宝

楼主(2021-07-03):
引用 网友D:
微PE,比较新的2.1版本不错

旧的PE U盘如果趁手就留着给老机器用咯,新机器再做一个新的PE U盘用 ...

Win10PE内核,2.0基础上对新机型优化,更新于 2020-06-20
你下的32位版本,还是64位版本?

32位版本兼容性是否会更好

楼主:
wepe官网提供了两种格式,你下的是wepe是zip文件,还是ex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itsk.com/thread-413566-1-1.html
国内很多PE,以及ghost系统的技术都是从这个论坛发起的。 ...

这个网站很厉害,万能驱动助理帮了我很大忙。

网友G:
请教大拿一个问题
1、正常安装win7 32系统(不是ghost),C盘打补丁装软件,然后Ghost。
2、复制到U盘,WePE Ghost到同配置2号电脑上,删除或增加C盘的部分软件,然后Ghost。
3、再复制到盘,WePE Ghost到同配置3号电脑上,删除或增加C盘的部分软件,然后Ghost。
然后这样一直操作下去,系统是否会变的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拿一个问题
1、正常安装win7 32系统(不是ghost),C盘打补丁装软件,然后Ghost。
2、复制到U盘,WeP ...

这个跟ghost没关系的,取决于你增加或者删除的软件会不会导致不稳定。你这个需求不就是自己的电脑,每装一个软件ghost一次,以后系统坏了,就在用最后一个镜像恢复一次么?我的电脑一直这么干,避免装系统后还要重新安装一堆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跟ghost没关系的,取决于你增加或者删除的软件会不会导致不稳定。你这个需求不就是自己的电脑,每装 ...

谢谢大佬答复。
我这边几个朋友搞了个小公司,做设备,用到电脑。保证硬件一致。
因为刚开始搞,软件会删删减减,现在有二个方案:
1,完全装好一个母电脑,所有用到的软件在这个电脑装好,再Ghost,然后用U盘Ghost到批量有电脑中。
2、不用目电脑,一个电脑ghost了,软件改动,再Ghost到下一个电脑,软件改动,再Ghsot到下一个电脑。
问题:理论是第1个方法不会出问题,最靠谱,但麻烦,至少留一个电脑在公司。第2个方法不确定是否会有
问题。前期用大白菜还原时到99%报错,但重启起可以用,是否有隐患未知,原因不明。当时怀疑是多次Ghost
导致的,但未深入。
目前采用的方法是用WePE,尽量保证Ghost一次,还原时未报错。

网友:
usbos用这个pe试试,记得官网下载

楼主(2021-08-04):
引用 网友C:
微PE比较出名和干净

之前一直在用大白菜,里面的软件不敢点击(会安装全家桶),
wepe里面的软件可以放心点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