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5160控制2个直流电机

楼主(2020-12-29):
要控制个推杆,控制角度,上升负载重,电机慢就控制得很精确,下降过程就不行了,电机非常快,过冲太大。
正好手上有5160板,试了下。控制得非常精准,没细测速。

最大速度255,每+10 就感觉转速变化非常明显,不象普通pwm 转速与pwm值是曲线关系 。这货控制出来转速是线性的。

直接给出寄存器配置:

GCONF(0X00) 寄存器 direct_mode=1
GCONF(0X00) 寄存器 en_pwm_mode = 1
PWM_SCALE(0X71)        PWM_SCALE_AUTO=0
PWMCONF(0X70)          PWM_OFS=255
                                PWM_GRAD=4
IHOLD_IRUN(0X10)IHOLD=31    电流限制

CHOPCONF(0X6C)->  TOFF   > 0 使能驱动器。

XTARGET ( 0x2D )控制PWM 占空比。
        第0 到8 位对应电机A 相
        第24 到16 位对应电机B 相PWM。
        -255至 255  (负值换向)

网友:
厉害,这个驱动器功能强大,但用好不容易的!

网友:
用一片TMC5160驱动两个直流有刷电机吗?

网友A:
5160 不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吗,为啥要用步进专用芯片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60 不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吗,为啥要用步进专用芯片驱动直流电机?

这才是精髓。

网友:
有刷电机吧,DC电机1维FOC,stepper  2维FOC,BLDC是3维 FOC

网友:
当两个h桥使用,5160就没必要了,价格高,h桥就那样,没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