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洗衣机进水不停止的故障排查分析

楼主(2020-12-29):
家有一TCL洗衣机,2018年在狗东买的,
心想申请下维修服务,看说明是要自己承担往返邮寄的费用
洗衣机这么大块头,邮费并不便宜,就想自己维修下;

主要问题是开始洗衣程序后,一直进水,即使进行到最后的脱水还在进水。
可能的原因有3个:
1、水位传感器有问题,或者气管有漏气。
2、控制板坏了。
3、进水电磁阀坏了。

我首先拆开洗衣机,测试了控制进水电磁阀的工作情况,
没上电的时候,电磁阀由于被弹簧顶住,阻止了水进入洗衣机,
刚开机后,电磁阀两端的电压有AC110V左右,电磁阀不停的抖动,求证洗衣机上电,但是没有开始工作时电磁阀两端电压?
我断开电磁阀,测试电磁阀控制线的电压,此时是0V,但是一接上电磁阀就变成110V,认为电磁阀坏了
然后按按键控制开始洗衣服,刚开始应该是进水,此时电磁阀2端电压变为AC230V,此时电磁阀的衔铁被吸住缩回,进水通道打开。
于是就买了1个相同型号的电磁阀进行替换测试,发现开机仍然有110V左右,那说明问题可能不在这里。

然后检查了水位传感器的气管,没有发现气管有破裂,接口的胶也很好。
气压传感器是个2线的传感器,标记有5.1V 5mA,请问这货如何检测好坏?测电压?测电阻?

控制板是打胶的,如果控制板坏的话,只有整块更换。

大家有修过洗衣机帮忙看看。

网友:
洗衣机一般保修3年,都是维修人员上门的。

网友:
进水电磁阀是可控硅控制的?总觉得是控制部分出问题

网友A:
水龙头被你家人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被你家人关了

现在的问题是一直进水
不是不进水哈

现在就是人工控制开关水龙头
缺点是搞不清什么时候防水,什么时候不防水
还有一个人守着,特别麻烦

网友B:
通常,上电后,进水阀无供电。进入洗涤程序后,进水阀220,到设定水位后,阀断电。有110电压,阀抖动,应视为不正常

网友C:
气管连接的是水位传感器。用嘴吹。你会听到一声轻微的响声。 响声响起同时进水停止。那就说明是好的。可能是气管密封不严。

网友D:
你只是程序员吧,不是电子工程师,水位传感器坏就只放水不洗涤了能洗涤脱水那证明水位开关是好的,关电不放水那就不可能是进水阀卡了,那就最后一个电路板问题,洗衣机电路板是封胶的不好修只有换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上电后,进水阀无供电。进入洗涤程序后,进水阀220,到设定水位后,阀断电。有110电压,阀抖动,应视 ...

我也认为这个110V可能有问题
但一开始发现只要断开电磁阀电压就会回到0
接上电磁阀就到110
误判断电磁阀有问题
已经买了一块电路板
还在路上
明天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管连接的是水位传感器。用嘴吹。你会听到一声轻微的响声。 响声响起同时进水停止。那就说明是好的。可能 ...

你说的这种水位传感器传递的应该是开关量
一声轻微响声,应该是导线接通了
但是现在的洗衣机能通过按键设定水位
那说明水位传感器传递的应该是模拟量

在控制器内部对模拟量进行和设定的水位进行比较,来控制是否关闭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程序员吧,不是电子工程师,水位传感器坏就只放水不洗涤了能洗涤脱水那证明水位开关是好的,关电不放 ...

分析的很到位
水位传感器有问题的话
控制器检测不到水到位情况,应该不会进入洗涤步骤。

关机不进水,靠的是电磁阀内部的一个弹簧,顶住衔铁
堵住了进水通道,实现的不进水
已经买了电路板

后续来报道维修情况。

网友:
我觉得是控制进水电磁阀的可控硅软击穿了吧!
下面是其他机器的原理图,大同小异!

水位开关应该相当于是个可调电感,但是一般多是3线式的。下面有三线式的三线水位传感器原理。
http://www.elecfans.com/jiadian/178/20160921436474.html

楼主:
结贴。
故障原因已查明,的确是控制板的问题
新买的控制板换上后
第一时间测试了电磁阀两端电压,是0V
和预想的电压一致,此时电磁阀也不抖动

控制板有厚重的胶保护,也不想花时间去维修了
应该是控制电磁阀的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