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脑type-C 转 DP视频输出,也是显卡处理的数据吗?

楼主(2020-12-29):
买了个 VR眼镜,当时没留意是DP接口的,但我的笔记本只有HDMI口,用不了。
想找个转换器,网上有typer-c转DP,还有HDMI转DP的

想请教大家,type-c 转DP 接口的数据,是不是电脑内置显卡的数据。跟普通显示器直接连接到HDMI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的理解,现在所谓的全功能type-c,里面的显示数据接口就是DP,所以type-c转DP只是做了一下识别,并没有数据格式的转换。
HDMI转DP的话就是得有专门的芯片来做转换。

网友:
哈哈跟楼主买了一样的玩意,也卡在DP接口了,手头没有一个显卡能玩……
应该都是DP转HDMI,好像没看见反过来的
最低GTX1060还是1070来着,但上网研究一通发现那些新出的游戏用这个上4k其实也挺惨,还是3xxx的显卡才能战最新的游戏。。
估计最终要败个新主机了,太囧了,试都没法试,不接DP它似乎连背光灯都没有

网友A:
现在vr眼镜有什么玩法啊,还停留在一个塑料壳里放手机的印象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vr眼镜有什么玩法啊,还停留在一个塑料壳里放手机的印象中

哈哈哈,我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vr眼镜有什么玩法啊,还停留在一个塑料壳里放手机的印象中

高级一点,里面放两块液晶显示器,分辨率惨不忍睹

网友C:
1、有hdmi转dp,比较贵,jd就有。
2、你啥笔记本,显卡不行的话玩vr体验很差
3、typer-c转dp要电脑明确支持才行,信号来自显卡,不是所有的typec都能转d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一点,里面放两块液晶显示器,分辨率惨不忍睹

不至于惨不忍睹
htc vive pro,Oculus quest,hp的新机器,还有valve自家的头显,分辨率都基本能看了,一旦沉浸起来也基本注意不到颗粒感。
但实在没啥有用户粘性的应用。比较屌的也就valve出的alyx了,半条命的一个支线,但火了也没多久。
价格也是问题,要想体验好,头显加电脑,至少1w2以上。一体机虽然分辨率高,但应用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hdmi转dp,比较贵,jd就有。
2、你啥笔记本,显卡不行的话玩vr体验很差
3、typer-c转dp要电脑明确支持 ...

我的电脑是这个  联想ThinkBook 15 2021款 酷睿版 英特尔酷睿i7 15.6英寸轻薄笔记本(i7-1165G7 16G 512G MX450独显 高色域)
有typer C的雷电4接口

眼镜是这个 http://www.3dinlife.com/prod_vie ... 168&FId=t3:7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这个  联想ThinkBook 15 2021款 酷睿版 英特尔酷睿i7 15.6英寸轻薄笔记本(i7-1165G7 16G 512G  ...

这么高级的电脑应该没问题了的,type-c转DP其实里边走的就是显卡输出的DP信号,只是借用了一些type-c的接口而已。

网友:
这种眼镜带了会导致眼睛近视吧?

网友:
那有些USB 2.0输出的显卡呢?早些年的时候,用来给看股票那些扩展显示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这个  联想ThinkBook 15 2021款 酷睿版 英特尔酷睿i7 15.6英寸轻薄笔记本(i7-1165G7 16G 512G  ...

有全功能typec吧,应该是可以的。
mx450这个显卡不清楚够不够,不低于gtx970就基本能玩(也看具体游戏)

头显多少钱买的,支持steam吗,有手柄没。
定位效果看起来不会很好

网友:
接触过typec转hdmi的扩展坞。其实就是edp接口,就是与usb3.0复用差分线所以需要识别后里面数据通道芯片切换一下。输出的视频信号就是显卡输出的视频信号。所以你只需要看你的typec接口是否支持edp输出,支持就当hdmi一样用。

网友:
转换器借用了typec物理接口,HDMI是DP信号中提取的,原生态可以支持4K60fps,再转USB3.0之类的,但是同时用HDMI就只能4K 30f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全功能typec吧,应该是可以的。
mx450这个显卡不清楚够不够,不低于gtx970就基本能玩(也看具体游戏)

当时是 在一个群里面买的400元左右,只有头显。全新库存的。现在还没试过,当时一时冲动买的,买回来看了一下,确实是全新的,所有保护膜都没撕。我买回来也只是打开盒子看一下。
原价差不多3000元

看下面的资料,好像是支持steam
http://www.chovr.com/h-pd-5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 在一个群里面买的400元左右,只有头显。全新库存的。现在还没试过,当时一时冲动买的,买回来看了 ...

清仓的,难怪。
我15年到17年做vr硬件(打工的),当时做的设备感觉挺强的(比你买的这个好),根本卖不掉。。。
不过亏的都是风投的钱, 老板也是空手套白狼。
vr在一些培训、商用上的确实用,但个人娱乐市场没热起来。

没有精确的定位和手柄的话,体验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