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转两路相互隔离12伏电源

楼主(2020-12-29):
现在用到两路电源,但两路电源需要相互隔离,但只有一路输入,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不差钱两路DCDC隔离电源,要么用DCC芯片+变压器

网友A:
功率都不说,来问什么方案

网友:
电源要隔离就是变压器了
一路直通,一路dcdc

楼主:
两路输出12v/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都不说,来问什么方案

正解,往往就是一堆人说了一堆小功率方案,然后才说要几百瓦的。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感觉4楼方案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