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用java在arm linux嵌入式上做应用开发可行吗

楼主(2020-12-30):
因团队成员只会java,要开发arm linux嵌入式产品,这个方案可以吗?有人采用类似方案吗?

网友:
那你直接Android就行了,反正一样慢

网友:
如果是做实验,用Java在arm平台基于linux系统是可以的,选择好对应的jdk即可,涉及底层硬件调用可以用jni。如果是做产品,建议还是用C/C++吧,用java坑太多。

网友:
博世的一个仪器就是用java写的,硬件用树莓派做的

触屏交互操作体验一般

网友:
java最早不就是嵌入式使用的么?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肯定能用。

网友A:
Java完全没问题,有很多路由器Linux都是嵌入Java做应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ava完全没问题,有很多路由器Linux都是嵌入Java做应用的

有路由器用Java做的应用吗,对这个感兴趣,你知道哪个型号吗

网友C:
JAVA的设计人员刚开始的时候,设计了JVM,这样JAVA的程序员写一次程序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运行,这个想法太伟大了,睡着了都会笑醒,于是他们充满了激情,为了改变未来,给老子拼了,他们写啊写啊,不停地写,没日没夜地写,越写越大,越写运行越慢,后来发现TMD只有服务器这种高性能运算设备上才能运行。一帮人懵逼死了,不想美丽的梦却在梦醒时分被甲骨文给叫醒了。

网友D:
看你是做console还是GUI,console完全没问题,GUI建议还是三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路由器用Java做的应用吗,对这个感兴趣,你知道哪个型号吗

移动的光猫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JAVA的设计人员刚开始的时候,设计了JVM,这样JAVA的程序员写一次程序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运行,这个 ...

前两年用Tomcat + Spring给人做个小后台,做好了后要跑起来给他们做内部测试,又不想电脑24小时开着放在那里,于是就直接复制到树莓派上跑了,数据库是跑在另一块香蕉派上的MySQL,整个运行环境从x86到ARM无缝切换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做console还是GUI,console完全没问题,GUI建议还是三思。

GUI也要做

网友:
看在不在乎硬件成本

网友:
就当pc机用

网友:
可以的 有些核心板移植了j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的光猫就是

好的,有什么详细信息可以查到吗,我想知道他的架构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