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VGA显示分辨率和刷新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0-12-30):
如题,我这边有个简单需求,就是显示静态图片到电视机,不播放视频。准备用VGA接口,对刷新速度无要求,0.2秒刷一次都可以,但是对分辨率要求较高,电视的话至少要1024*768或者1920*1080吧。比如STM32支持800*600@30Hz,我能不能用降低刷新速度的前提来提高分辨率,比如做到1024*768@10Hz或者1920*1080@1Hz这种规格。
这有什么风险?是不是电视会不识别?

网友A:
想多了,一定是不识别。VGA没有时钟信号只有同步信号,因此只能识别预定义的时序,参见http://tinyvga.com/vga-timing。VGA最小刷新频率43Hz还是隔行扫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一定是不识别。VGA没有时钟信号只有同步信号,因此只能识别预定义的时序,参见http://tinyvga.com/ ...

非VESA标准的时序只有模拟显示器能识别。。因为它不需要分辨率信息。LCD是识别不了的。比如,VESA的25.2MHz时钟如果你给24MHz还走VGA时序,则它识别的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B:
放弃吧,不行,这么低的刷新率显示器会认为显示不正常,直接不显示的。
速度不行就加FPGA+DDR,这边1秒更新一次,FPGA 60Hz刷新输出。
模拟显示器要是能用的话,1Hz估计只会看到一个在动的点,电子枪慢慢扫的结果,更别想。

网友:
我店铺里的东西好像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不行,这么低的刷新率显示器会认为显示不正常,直接不显示的。
速度不行就加FPGA+DDR,这边1秒更新 ...

学到了,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