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X80HD平板刷了个ubuntu

楼主(2020-12-30):
Linux小白,纯粹折腾。台电老机器刷了个ubuntu 20.04.1 LTS,就是慢了,要实用还是换个轻量级的桌面。
下载ISO镜像文件,必须64位版本镜像,32位不支持UEFI引导。
U盘制作工具:Rufus 或 UltraISO 制作一个UEFI引导的U盘。
修改UEFI引导文件,下载 bootia32.efi 文件并解压复制到’EFI\BOOT’目录下。
不同的板刷会有些许差别,网上也不少帖子。
刷了个版本高的,我的刷完剩下工作都不用做,还能引导,直接驱动也全,显示、触摸、WIFI、蓝牙、声音、电池,重力方向。

网友A:
不错啊, 就是UBUNTU 太吃内存了

网友B:
Debian刷下试试,感觉稳定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ian刷下试试,感觉稳定好用点

不知道驱动全不全,不然又得自己找。要想快点的Lubuntu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就是UBUNTU 太吃内存了

没装其他软件,就打开个firefox试一下,看到CPU倒是曲线上去了

楼主:
有个奇怪状况,开机后一切正常,触摸,显示都对。锁屏挂起后,再登录时触摸转了90度,触摸对不上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