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琴调音DIY

楼主(2020-12-30):
请问大家有自己钢琴调音的吗?
以前认为调音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即使是业余玩

最近发现网上有调音DIY的工具和软件
钢琴调音说到底就是频率的调整

觉得自己动手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请问大家有自己调的吗?
有的话,能否借鉴下您的经验!
谢谢啊

网友A:
先花钱找人调一次,偷偷学学别人怎么调的不是更简单。
卖钢琴的非推荐买传统钢琴,其实电钢琴不是应该更好吗,音准永远不会变,永远不需要调音。

网友:
用个麦克加示波器试试

网友:
调过吉他算吗

网友:
古筝,两周调一次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花钱找人调一次,偷偷学学别人怎么调的不是更简单。
卖钢琴的非推荐买传统钢琴,其实电钢琴不是应该更好 ...

电钢琴也是需要调音的。电阻电容晶振值会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钢琴也是需要调音的。电阻电容晶振值会变化。

电钢琴不是靠晶振合成的么?最多是琴键压感靠电阻值吧,这个不影响音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钢琴也是需要调音的。电阻值会变化。

之前也感觉不准, 但咨询雅马哈后反馈是无法调音, 只能微调音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钢琴不是靠晶振合成的么?最多是琴键压感靠电阻值吧,这个不影响音准的啊。 ...

万用表、信号发生器都需要每年校准。别说更加敏感的乐器了。

网友C:
我见过一个钢琴厂的老调音师,调琴不用电子仪器的,一把音叉调好一个基准音,然后就靠耳朵听相邻几个音的共振调开去,调完一遍直接就弹起来了,弹到哪个音有违和的再微调,反复三四次搞定。她的弹奏技巧也是专业级的,估计是科班毕业受过正式的音准训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信号发生器都需要每年校准。别说更加敏感的乐器了。

最后又回到HIFI经常争论的问题了,人耳到底能不能分辨晶振那几十ppm的频率差异?CD机需要每年校准不?

网友D:
电钢琴的音色都可以换的,其实如果考虑晶振之类的误差,如果电钢琴要调的话,那CD播放器和手机也得调音了……

网友:
调过吉他算吗+1

昨天刚调过,用个APP就行了

网友E:
古筝,我都是通过调音器调音,古筝老师用耳朵调音

《听风者》里瞎子梁朝伟,最初的职业是钢琴调音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后又回到HIFI经常争论的问题了,人耳到底能不能分辨晶振那几十ppm的频率差异?CD机需要每年校准不? {: ...

调音师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喜欢吃辣椒还是喜欢吃西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音师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喜欢吃辣椒还是喜欢吃西瓜。

CD机用的水电、火电,还是干电池,音调、音色都会有所体现。别问我是怎么知道滴

网友G:
cooledit 测一下频率 , 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古筝,我都是通过调音器调音,古筝老师用耳朵调音

《听风者》里瞎子梁朝伟,最初的职业是钢琴调音师 ...

坊间有个说法,把钢琴每个音调得准准的未必好听,有经验的调音师会根据钢琴本身的“个性”以及摆放环境等因素微调一些音,使得整体听起来更和谐。

网友H:
示波器测频率?

网友:
基本就是调整频率。钢琴按12平均律分成5个黑键+7个白键。C3与C4与C5都是相差2倍频率。SO,理论上频率计+拾音头应该就可以调整好。已经有很多乐器在生产、调音时用专用的频率计调整,例如吉他,竹笛,古筝。简单的,用手机+App即可实现。但钢琴音域很广,不是所有App都支持。

网友:
vocalpitchmonitor, 去apkure下载一个吧 全平台支持的

网友:
每次拉小提琴前,都要调音

网友:
按照十二平均律来算,半个音阶(米到发的音程,钢琴上相邻黑白的音程)频率差异:2^(1/12) = 1.0595,
正常人可以很容易区分半音阶差别,受过训练的或者大师,也就最多能再 1/4 细分或者 1/8 细分,对应 ( 2^(1/12) )^(1/8) = 2^(1/96)= 1.0072

也就是说 0.7% 的频率差异,也就差不多到了听力的上限了,而这个精度还不及 USB 对时钟的要求。

至于电子琴,就算晶振有 100ppm 的跑偏(0.01%),也是所有按键一起跑偏,相对音程差不变。
所以一般没必要调整,除非你晶振太差了,还要和别人合奏

网友I:
古筝有调音器,钢琴也应该有吧!手机APP也应该有的,就通过麦克风测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钢琴厂的老调音师,调琴不用电子仪器的,一把音叉调好一个基准音,然后就靠耳朵听相邻几个音的共 ...

听音训练要练好久,而且耳朵必须没有问题。有的人岁数大一点 某些频段的声音不够大声都不太能听到了。一般人干不了这个活,专业听音训练要花的时间就要了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又回到HIFI经常争论的问题了,人耳到底能不能分辨晶振那几十ppm的频率差异?CD机需要每年校准不? {: ...

我觉得钢琴调音的极限就是有系统听音训练的调音师过来借助频谱仪调准了以后,再根据现场微调。前面一个在仪器的辅助下可以快速精确调准出一个基础音源,后面把环境混响等变量合并进去再处理你最终的听音效果。CD校准感觉意义不大,且不说普通人大多感觉不出来这么微小的差异,单调一个晶振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对20到20K这么大的频率范围进行校准,对每个频段的影响可能不是线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古筝有调音器,钢琴也应该有吧!手机APP也应该有的,就通过麦克风测频率

手机的麦克风对各个频段的响应能力不是一致的,调的不是很准,只能满足要求低的场合。手机麦克风不是测试用的,频响曲线不是太平整甚至干脆切除了一部分高频和低频。手机麦克风用来测钢琴会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坊间有个说法,把钢琴每个音调得准准的未必好听,有经验的调音师会根据钢琴本身的“个性”以及摆放环境等 ...

这个说法其实是科学的。如果假设组成钢琴的所有材料都是合成的均质的同批次的材料,音准也没问题,那音源基本可以保证效果一致。两个理想化的音源摆放后只需要考虑环境对听音效果的影响,比如很多空旷场地都有的对低频的增强和高频的削弱会影响到最终你听到的声音,这时再对环境的影响补偿后就可以保证效果的不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测频率?

还要个测试话筒,你的麦克风的频响曲线要非常的好,而且频率响应的范围要能覆盖钢琴的全频段。而且你要很清楚这个曲线是什么样的,因为它一般不会是一条水平线。最好能够做个软件可以输入频响曲线然后对测试结果自动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cooledit 测一下频率 , 可行吗?

要用声音频谱仪或者测试话筒加一个专业的声场测试软件

网友:
可以自己调,方便些,因为半年就发现跑调半个音。当然长期不调的琴要调2-3次才能稳定音调。
需要APP(调音器和节拍器),打开APP选择调音器功能,就有调音表,按钢琴中间C键,调音表就显示C,音准就显示绿色,同时调音表顶部会显示C4和频率,指示这是第4组C音,钢琴从左至右有7组,试试其他键,C1C2-C5C6,就知道使用方法了。

网友K:
工具需要调音扳手1个,止音工具一套(橡胶止音叉),淘宝网有,大约100元全部搞定,贵的扳手是扳手的好木材贵。调音时还需要力气扭扳手,拆开钢琴面板,最左边和最右边的琴键一般不用调,因为APP听不到太低太高的音,环境噪音也有影响,实际使用钢琴也用不到最左右边的3个键,如果手机和环境好可以试试。
调音方法就是每条弦调音,低音是一键一弦,中音一键2弦,高音1键3弦,调中高音就要用到止音橡胶棒,插入琴弦制止震动,以免影响需要调整的琴弦。
先从左边低音开始,低音只有1条弦,按琴键,找琴弦,扳手插入琴弦最上面螺丝,按琴弦,看手机,转扳手调音,然后重复,扳手需要一点点转动,不能一次转太多,以免拉断琴弦,第一次我就拉断了第2条弦,用铜线接上就不调了,也用不到。

网友:
按琴键,看手机,转扳手调音,然后重复,就这么简单。但是调第一次花了1星期,半个月后调第2次,花了3-4晚,每晚2小时。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先花钱找人调一次,偷偷学学别人怎么调的不是更简单。
卖钢琴的非推荐买传统钢琴,其实电钢琴不是应该更好 ...

学不来,看过好几次了,是靠听的,不是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工具需要调音扳手1个,止音工具一套(橡胶止音叉),淘宝网有,大约100元全部搞定,贵的扳手是扳手的好木材贵 ...

用手机果然没办法全部调。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最后又回到HIFI经常争论的问题了,人耳到底能不能分辨晶振那几十ppm的频率差异?CD机需要每年校准不? {: ...

我更相信仪器调教出来的音准。
非常不厚道的做法:
3个键,一个准,一个偏高小小,一个偏低小小,找个调音师,不能用音叉,只用耳朵能不能分辨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手机的麦克风对各个频段的响应能力不是一致的,调的不是很准,只能满足要求低的场合。手机麦克风不是测试 ...

手机调音一般是调频率吧?麦克风的频响曲线会输出错误的频率?

网友:
手机的麦克风和软件用来代替你的耳朵来对声音进行判断。假设麦克风对低频进行了削弱(因为语音不在这段),软件没有办法知道麦克风对低频进行了削弱,它可能会以为是建声环境的影响导致低频被吸音削弱。那么你调音时对这部分的补偿就是错误的,因为你的耳朵听到的声音没有这种削弱。同样的,手机麦克风增强了人声或者进行了降噪的结果如果被调音软件接收,一样会出问题。当然,这只是假设,我对调音软件的细节没有了解,可能我的理解有误,思路仅供参考。所以我个人观点认为,如果软件能够输入麦克风的频响曲线并进行相应处理才能够得到更理想的调音结果,而且麦克风的频率响应范围要够宽以满足钢琴调音需要。很多手机的麦克风受限于成本一般频率响应范围注重的是人声部分,钢琴的发声频率范围远超人的声带发声的频率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手机调音一般是调频率吧?麦克风的频响曲线会输出错误的频率?

主要是要求高的钢琴调音不只是那个琴弦的频率,还涉及了音色即波形。钢琴材质的共振和环境混音对最终听音效果的影响是不是也得考虑。如果是要求不高的一般情况,有个麦克风频响范围能覆盖钢琴琴弦发声频率范围的手机可以满足要求。仪器应该还没办法替代人搞定波形,即搞不定音色。

网友N:
上次到琴行有个师傅正在调琴,和他交流过,他谈到调琴不光是要把频率调准,还可以调音色,每个人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上次到琴行有个师傅正在调琴,和他交流过,他谈到调琴不光是要把频率调准,还可以调音色,每个人调出来的效 ...

通过什么方法调音色?1个螺丝,能调频率也能调音色?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更相信仪器调教出来的音准。
非常不厚道的做法:
3个键,一个准,一个偏高小小,一个偏低小小,找个调 ...

如果只是测定频率 肯定是仪器更准 人听出来音调不对还要试一试调一调才能确认。但是人耳完全可以听出声调不对的,前提是他方法正确且长期干这个活,会形成很牢固的记忆。耳朵比眼睛更难欺骗,你家人的声带发出的声音的音色和音调,你几乎不可能会认错。当然,我不是干钢琴调音的,没法证明给你看。也不认识干这行的,所以也没有办法举实例。就这么一说,对不对大家自己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通过什么方法调音色?1个螺丝,能调频率也能调音色?

螺丝调了频率,最后音色的变化是频率的变化在钢琴材质和环境的影响下带来的。听音室才可以尽量让环境对声音的影响减小到忽略不计。1K的声音带动物体振动再发出的声音全部都是1K吗?声音在腔体和空间多次反射叠加后混音会引起波形的变化,这个音色的变化会因为音调拉高出现怎样的变化?如果要求高的话,感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不来,看过好几次了,是靠听的,不是仪器,

你和楼主可以先按着31楼32楼的办法搞,说不定目前也能满足要求。等后面要求高了再请专业调音师来,有经验基础了说不定能学到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M:
通过什么方法调音色?1个螺丝,能调频率也能调音色?

音准只是主频率的精度,音色则是谐波和共振,琴的摆放环境、老化等因素会影响共振频点,估计稍微调偏一点点对音准影响不大,但能影响共振,表现出来就是音色变得更饱满更有层次感。
软件调音只能调主频率,谐波要怎样才叫悦耳没办法量化的,特别是几个和音同时弹下去,一堆主频率和各自的谐波混在一起,就算给个FFT图你都很难直观评判音色好不好听。
所以我楼上说那个调音师就是调完一次后直接弹奏一曲来感受整体音色有没有不和谐的地方,再去微调某些音。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音准只是主频率的精度,音色则是谐波和共振,琴的摆放环境、老化等因素会影响共振频点,估计稍微调偏一点 ...

听你这么说,调音虽然调的是频率,但频率的精准就不是目的了。声音的和谐动听才是目的了。
那么,问题有来了:
声音的和谐动听连FFT等仪器都不能反应,就靠人的耳朵+大脑。每个人的耳朵接受的声音会有细微差别,更别说大脑对声音的感受差别更大了。
不同的人调出的声音不一样。就不奇怪了。
讨论到这里,恐怕要堕入HIFI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听你这么说,调音虽然调的是频率,但频率的精准就不是目的了。声音的和谐动听才是目的了。
那么,问题有 ...

你需要的钢琴是一种没有琴体只有琴弦的东西,或者琴体是一种理想均质材料的东西,不然客观上无法满足你频率精准即可得声音和谐动听的思路。木材本身在均质和稳定上就很困难,琴弦频率准确后再根据音色进行微调是必须的。你有一把枪膛加工精度极高而弹道笔直的枪,难道就不用对温度湿度风向这些进行考量?至于说好听的标准和美的标准一样,会有些微差异,但偏离值不会太大。和喝茶看画类似,除非遇见异类奇葩的鉴赏者,不然同一品种的极品总是能在同类里被盲测出来,至于哪个最极品那总是各有各的喜好而难有公论。如果最后一定要定一个第一出来,那就是谁地位高谁名气大谁说的算。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听你这么说,调音虽然调的是频率,但频率的精准就不是目的了。声音的和谐动听才是目的了。
那么,问题有 ...

HIFI的怪圈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把主观和客观混为一谈有助于厂家和骗子浑水摸鱼。圈子里破除谎言的动力严重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J:
HIFI的怪圈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把主观和客观混为一谈有助于厂家和骗子浑水摸鱼。圈子里破除谎言的动力严重 ...

我认同你对HIFI圈的忽悠的理解。我要补充一下就是:HIFI圈和传统医学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钢琴的音色都可以换的,其实如果考虑晶振之类的误差,如果电钢琴要调的话,那CD播放器和手机也得调音了… ...

哈哈,你还真别说,据我所知所有手机(一般智能机)都需要调音的,虽然功放播放波形可以精准控制,但是不同喇叭的频响曲线和特性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对不同的喇叭做调音。

网友:
调过琵琶的音。首先你要把每根弦的音准调对(也就是基频频率),剩下的就是乐器决定的了(用的弦、木头、结构、环境等...)。
再就是每个人的调音喜好了。一把烂琴你怎么调整也是调不好听的。不过这跟美食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吃臭豆腐。
买琴的不会把好不好听做为琴有问题的依据,但是音不准就是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