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家PCB厂商可以实现这个工艺?

楼主(2020-12-30):
我想在BGA的焊盘做通孔,焊盘的大小是0.3mm,四层板,有PCB厂商可以实现这个工艺吗?

网友:
你不怕虚焊?

网友:
去问盘中孔工艺,能做高密度板的都支持,价格能接受就好

楼主:
为啥会虚焊?

网友A:
回流焊的时候可能会漏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流焊的时候可能会漏锡

做过孔的时候填满锡不就好了吗

网友:
可以使用埋孔

网友B:
为什么做通孔?

楼主:
埋孔不是只能穿中间层的吗?我要从顶层穿到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做通孔?

CSP封装,里面的管脚无法连线出来,只能从底部打孔连出来

网友C:
树脂塞孔就可以了,很多厂家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脂塞孔就可以了,很多厂家都能做

用金属把孔给填满不更好吗

网友:
http://www.cpca.org.cn/show_bqphb.aspx?News_Id=4602&CateId=20
这个表里的都可以做,挨个打电话问吧

网友:
焊盘直径0.3应该要做激光孔,电镀填平对焊接有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金属把孔给填满不更好吗

樹脂塞孔 比 金屬塞孔 更好
金屬塞孔 是被淘汰的上一代老工藝了

网友:
新手的问题,这个工艺一般厂打样都贵,要做塞孔,

网友:
你这个工艺应该很多厂都可以做,不过为了防止虚焊,你需要额外做树脂塞孔工艺,一般打样可能会需要加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