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单节锂电池直接LLC升压并联的可行性?

楼主(2020-12-30):
现在的电池储能或者动力电池都有非常复杂的电池管理系统(BMS)来保障电池系统的正常运行,一般都是通过电池串联来达到高压。如果我们直接对每个单体电池进行升压到需要的电压然后并联,是否可行?这样对电池的要求不就低了很多吗?

网友:
效率不够

楼主:
LLC不是号称转换效率可以超过98%吗

网友:
单节电池电压都很底,才3.7或3.2这类,随你怎么做,升压是有倍数需求,达到一定倍数,再升效率就很差了。

网友:
升压后并联风险大,输出有压差就互相打架了

楼主:
可以先升压到40v左右进行并联,然后进行逆变到380va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先升压到40v左右进行并联,然后进行逆变到380vac

你想当然,并联还要解决均流问题,越多越麻烦,再说了低压你用LLC谈何效率,现在BMS技术又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A:
真是个大聪明啊 ~,特斯拉怎么没想到呢?看来你BMS还没入门,你找点资料看下电动车电气系统拓扑图就不会这么想了。
低压大电流  与高压小电流的优势 哪种更有优势呢?为什么现在电动车的母线电压越做越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大聪明啊 ~,特斯拉怎么没想到呢?看来你BMS还没入门,你找点资料看下电动车电气系统拓扑图就不会这 ...

确实对BMS只是很肤浅的了解,之前没干过这个行当。不是想着电池的一致性难搞,不如从电路入手,通过芯片定制化来大幅降低对电芯的要求,如果可行,国内任何一个电芯生产厂家生产的电芯都可以用,总体成本就可以大幅降低了嘛。之前还为自己的想法自娱自乐一阵

网友:
线损确定的情况,线径反比于电压,30A电流得上10号线,电压1/10倍, 需要JB粗的电线,可想PCB铜箔的压力

网友:
升压成本多高啊

网友:
成本效率上完全不合算。可靠性也不高。电芯一致性现在做的已经够可以了。电芯不一致的可能性小。上百串的电池组,内部又分成几个多串的串联电池组模块,如果其中一个模块中电芯不平衡,直接更换该组模块就可以了。不需要全部更换。

网友(2021-02-16):
成本效率上不合算

网友(2021-06-03):
这个法子我也想过,低压的LLC效率还是男做高,谐振槽路的电流很大,谐振电容也不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