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关闭升压输出问题

楼主(2020-12-30):
请问有用过IP5306的吗?发现在充电状态下接上负载后通过按键无法关闭升压输出,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边充边放是不能关闭输出的吧,可以在输出端增加MOS来控制。
-----------------------------------以下为新增修改------------------------------------------
这是颗针对移动电源的SOC。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应用要求,或许可以用ETA9640(对电池是线性充,输出有一个使能脚)按键功能需要单独外接MCU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充边放是不能关闭输出的吧,可以在输出端增加MOS来控制。
-----------------------------------以下为新 ...

需要对3000mah电池充电,输出5V,最大负载电流2A,要求可以独立控制输出,谢谢

楼主:
另外如果用mos控制的话,有压降比较小的方案推荐吗?

网友:
加个小单片机解决好了,控制下mos,一个三级管加个340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