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浅谈谈怎么看辐射发射测试结果图

楼主(2020-12-30):
本人认识疏浅,尽所能讲讲我的认识,不正确的地方多多指正。
如上图,纵轴是强度值,单位DB。横轴是频率,单位HZ。从纵轴50HZ出画出的平直红线是限值,结合横轴看,意思就是测量频率范围是30M到1G,30M到240M的限值是50DB,240M到1G的限值是57DB。
红色和蓝色的曲线分别是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的度值。这个图中两个方向的画在了一起,也有的图是分开两个图来表示的。在测试过程中,首先扫描峰值,如果峰值没有超出限值,则测试通过。如果某个频率点的峰值超出限值,则进行读点。所谓“读点”,就是读取某个频点的准峰值。如果所有峰值的准峰值没有超过限值,则也认为测试通过。当然了,如果是军标,则超过峰值就是测试不通过。图中4个星型的点就是峰值超过限值的点,而下方对应的菱形的点就是对其读点后的准峰值。
再来看看下方的Final_Result表格,Frequency--频率,QuasiPeak--准峰值,Limit--限值,Margin--余量,Height--天线高度,Pol--天线的方向(H-水平,V-垂直),Azimuth--(测试目标设备的角度),Corr.--(这个我也不懂,欢迎指正)。
以第一行为例,在130.969333Mhz这个点发现峰值超标后,进行读点,得到准峰值为22.64DB,距离限值50DB的余量为27.36。

网友:
蓝色的线和红色的线不是分别代表两个方向的叠加
红色的线代表峰值(Peak),一般称作Peak值
蓝色的代表平均值(Average),一般称作AV值

Peak和AV值是RF接收器里面用的滤波器不一样,出来两个结果。

辐射里面Peak和AV值限值是一样的,传导里面两个限值不同样。

你这个波形里面有些点AV值很高,但是读点(QP值)确很低,可能有两种情况
1、机器出于不正常工作模式,偶尔会有这些毛刺,测试QP的时候,刚好没有发出来
2、读QP值的时候,仪器没有抓到最大发射功率的点,或者频率点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