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emwin在触摸屏上运行的例程

楼主(2020-12-31):
花了一点时间移植了野火的emwin例程到触屏控制器上。只做了显示部分。触摸还没有调试。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新年快乐

网友A:
多谢分享!
买了这个控制器,还没有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
买了这个控制器,还没有动过

多动动。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动动。多交流。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好不容易才把控制找到 时间放太久都找不到了;
MDK5.25版的,某link还不能用,折腾一番,把你的程序刷上去了,有点异常:
屏一闪一闪的,继电器也在咔咔响,应该是在复位了,哪里的问题,看门狗动作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好不容易才把控制找到 时间放太久都找不到了;
MDK5.25版的,某link还不能用 ...

应该不是看门狗的问题。我后来也没空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