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容并联 麻烦有经验的大虾们分析一下

楼主(2020-12-31):
麻烦问一下 群里的大虾  那个R375  0R   和 C548   1nf 为什么会并在一起  很不理解啊?

楼主:
EMS and ESD

既然用0R了  为什么 还用电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用0R了  为什么 还用电容啊

0欧,估计是短接电阻,可以选择直接接外壳,或者通过电容接外壳.

网友:
2选1啊,又不是同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