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 使用winrar压缩文件如何过滤掉文件路径???

楼主(2020-12-31):
如题:
文件目录结构如下:
G:\MFC\Addition\Addition
解压后只有Addition一个目录,无\MFC\Addition\这一串目录

楼主:
压缩命令 :("\"C:\\Program Files (x86)\\WinRAR\\WinRAR.exe\" a -r %s\\%s %s\\*.*"), strDestPath, strDestFileName, strSrcPath)

网友:
你找找命令行指令保留绝对路径的指令。默认应该是只保留相对路径。

网友:
看看winrar的帮助,里面有命令行说明

楼主:
("\"C:\\Program Files (x86)\\WinRAR\\WinRAR.exe\" a -r -ep1 %s\\%s %s\\*.*"), strDestPath, strDestFileName, strSrcPath)
加这个参数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