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ultisim 14进行精密整流电路仿真

楼主(2020-12-31):
参考电路:

仿真:

因为想整流+-1mV的信号,所以加了放大。

但结论是不过是否前面加放大,输出的波形都像图片中那样失真!大家帮我看下!
看淘宝的有效值整流电路的波形,都很漂亮!

网友A:
这软件感觉就是个坑,从来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感觉就是个坑,从来不信。。。

刚开始我觉得不加最前面的运放1mV的波形有变形可以理解。但前面放大10倍,甚至100倍还是相同的变形。感觉不可理解。。
有推荐的工具吗

楼主:
模拟电路,大家用什么仿真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感觉就是个坑,从来不信。。。

太绝对了吧?

网友:
有时候这软件真的只能参考,还要实际电路支持的!
用这软件,模拟2个比较器输出相与的情况,若一个输出低,一个输出高,仿真能出现2.5V的中间电平。

网友A:
最基础的放大电路能仿对都很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础的放大电路能仿对都很不容易了

用了好多年,仿真不下100百个模拟电路,几乎没有出大错误的,
不知道你咋出了这么多问题,多半是设置不对吧

网友:
放上原文件,让我也跑跑测试一下

楼主:
另外,大家有没有精密整流的电路分享。原始信号预计只有+=1mv,可能需要先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