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ilinx 7系列的MIG DDR3控制器,app_addr与ddr颗粒的物理空间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2020-12-31):
我用了两片256M16的DDR3并联,app_wdf_data的位宽是265bit,从仿真来看,8个app_addr地址空间刚好对应256字节数据,也就是8个32bit数据,即一个地址对应一个32bit
但是生成的app_addr的位宽却是29bit,即512M,这样换算下来,相当于一个地址对应16Bit数据了,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app_addr多了一位,请教一下,为什么app_addr会多一位呢?是我算错了,还app_addr有一位没用?

网友:
尽量用axi接口,不建议用native。axi总线可以实现跨平台兼容性,而且因为字节地址访问,不需要做任何换算。说实话,7系列的native接口估计没人用。

网友(2021-01-30):
一般计算机系统的地址都是指的字节地址,你按这个再算一下,另外其实你不用去关心这个。xilinx很多东西是8的倍数的,入数据位宽,地址位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