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容是不是正品?

楼主(2020-12-31):
如题。

网友:
看着还不错,起码不是子母电容

楼主:
有哪位兄弟对这个比较懂的?

网友:
品相还不错,这个只有厂家或从业人员才能辨别吧?

网友:
从这几个方面看看   :  印字是否清晰板正, 黑胶塞工艺是否工整,黑胶塞硬度,防爆开槽工艺,内部工艺

网友:
我的判断是正品

网友:
正品。毫无疑问

网友:
看起来 正品, 这个假货没多少利润空间,没人做,音频方面的假电容就多了

网友:
我也在大量用化工的电容,都是mouser进的货。

你这个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丝印正常,底座正常,引线正常,色泽正常。

网友:
加个电测测损耗角,再放个炮仗听听响是否正宗,就能确认了

网友:
感觉电容体积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