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本坛的一个帖子:自动把编译时间固化。谢谢!

楼主(2020-12-31):
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帖子了,有个好象是__date__的内部指令,直接赋值给变量就好了哦,但是今天试了一下报错了。

网友A:
记得关键词吗?我可以帮你全文搜索。

网友B:
关键字 __DATE__和__TIME__

uint8_t DATE[] = __DATE__;
uint8_t TIME[] = __TIME__;

#define Build_Year                (((DATE[7] - '0') * 1000)+((DATE[8]-'0') * 100)+((DATE[9]-'0') * 10)+(DATE[10]-'0'))

#define Build_Month                (DATE[2] == 'n' ? (DATE[1] == 'a' ? 1 : 6) \
                                                :DATE[2] == 'b' ? 2 \
                                                :DATE[2] == 'r' ? (DATE[0] == 'M' ? 3 : 4) \
                                                :DATE[2] == 'y' ? 5 \
                                                :DATE[2] == 'l' ? 7 \
                                                :DATE[2] == 'g' ? 8 \
                                                :DATE[2] == 'p' ? 9 \
                                                :DATE[2] == 't' ? 10 \
                                                :DATE[2] == 'v' ? 11:12)
#define Build_Day                (DATE[4] != ' '?(((DATE[4]-'0')*10)+(DATE[5]-'0')):(DATE[5]-'0'))

#define Build_Time                (((TIME[0]-'0') * 100000)+((TIME[1]-'0')* 10000)+((TIME[3]-'0') * 1000)+\
                         ((TIME[4]-'0') * 100)+((TIME[6]-'0') * 10)+(TIME[7]-'0'))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461-1-1.html

网友:
        printf("  * %s,%s          *\r\n", __DATE__, __TIME__);

是这个吗

网友: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要写一个脚本, 在build之前修改一下对应的文件, 才能完成, 否则每次都是增量编译, 时间不会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关键词吗?我可以帮你全文搜索。

感谢关注!关键词也记不清了,就只记得有个类似 __date__ 这样写法的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就是三楼和五楼的写法,我再多尝试尝试吧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 __DATE__和__TIME__

uint8_t DATE[] = __DATE__;

很好用,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