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两路输入电源切换选择的电路思路

楼主(2020-12-31):
需求是这样的, 一个5V适配器输入, 一个内置锂电,

平时用适配器,当适配器断电,自动切换到锂电。

为了保证锂电寿命, 连续一个月没有用过锂电,需要通过单片机切断适配器的5V, 切换到锂电输入。

该怎么搞好?

网友:
锂电不用充电?需要充电,随便一个电池充电管理IC都可以。

网友:
TP5400你查一下符不符合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