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 WIFI例程ESP8266:clinet、server及中移物联网云平台、安卓APP

楼主(2020-12-31):
ESP8266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WIFI模块,工程师去年就编写好例程了,不过一个处女座的工程师有完美情结,硬是觉得没有个APP,叫客户搞东搞西才能用不太好,于是一搁就是一年多。
前段时间,正值全球大缺货之时,那工程师正闲着没事做,于是就把那个APP做了一个简单的出来。

ESP8266连接TKM32F499很简单,就连接串口2,再加电源及3.3V,总共4根引脚;另外,在调试的时候,一般再连接串口1,把相关通信的信息打印到电脑上;连接的总体图如下:
三个程序(2022.03.26 更新TK499库、串口刚启动乱码解决):

网友A:
不错,有芯片选型手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芯片选型手册么?

百分百没有,因为就只有一个宝:TKM32F499,内置8MB RAM,Cortex-M4,240MHz主频,感觉兴趣可以移步到这里看看这个芯片的评估板的资料,有规格书编程手册等。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40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分百没有,因为就只有一个宝:TKM32F499,内置8MB RAM,Cortex-M4,240MHz主频,感觉兴趣可以移步到这 ...

程序运行速度怎么样,stm32从flash取指要加延时,我要用FPU做一些运算,希望能跑满240M

楼主:
在Bootloader里AI_Responder已经enable了,理论上指令有一定概率可以抢答成功的,只能说无限接近240M,不能达到。你运行一下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应用需求。
中断向量表后面还有一点空间,最靠近CPU了,应该还有2K空间,你可以把程序加载进去做一下对比测试,看看哪个快一点。

网友B:
能用link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link仿真吗?

上面三个例程都是基于评估板写的,评估板的仿真口是直接引了出来,是可以用于仿真的;你看你手上的板,只要PA14、PA15两根线连了出来,都可以仿真,如果没连出来,就不能仿真。就像你要用USB口,如果你都没把PA11、PA12连出来就不能用USB。不过其它有的功能是可以映射的,有的IO被占用,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映射到其它GPIO来用这个功能。

网友:
IOT服务器这块难搞啊。

网友:
这app...花了一年
可以拉出去祭旗了

楼主:
要是花了一年也认了,关键是拖了一年才想起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