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当不确定继电器是切直流或交流负载时,怎么灭弧?

楼主(2020-12-31):
求助:当不确定继电器是切直流或交流负载时,怎么灭弧?

网友:
混不到一起谈呀,要不指明使用

网友:
产品分两个型号

网友:
能切直流必定能切同电压交流

网友:
触点串联ntc加继电器旁路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个方案只能抗浪涌,不能灭弧。

网友:
你按直流的设计,交流肯定没问题

网友A:
继电器切的时候,负载还要特殊处理吗?
继电器控制端有二极管,负载电流和电压符合继电器手册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切的时候,负载还要特殊处理吗?
继电器控制端有二极管,负载电流和电压符合继电器手册不就可以了。 ...

感性、容性大电流负载肯定要处理啦,否则你的继电器很快就会坏的。。。。。加压敏或者双向TVS管试试吧。

网友:
用镀金的继电器

网友:
切大电流直流的最好采用真空继电器,或者专门继电器。交流的留一倍左右余量即可

网友:
继电器内抽真空后填充一些氮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性、容性大电流负载肯定要处理啦,否则你的继电器很快就会坏的。。。。。加压敏或者双向TVS管试试吧。 ...

嗯嗯,谢谢回复。
看目前家用的那种继电器控制负载的,都没有。

网友:
触头并联RC泄放电路

网友:
换 更大切换功率的 硬抗。其他方案都有限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