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2个29V2A开关电源(OB2269芯片)准备将改装可调2.5V~29V输出实验电源

楼主(2021-01-01):
前2天步行(HK)市区在路边看见3座位梳化弃置在路上,左右两边都有29V直流电机,身边只有小剪刀及指甲钳,只能拆了2个开关电源29V直流输出(不能拆掉2个电机)拿走。

回来拆开(开关芯片OB2269),TL431REF上拉电阻连接输出端阻值(100K),下拉电阻连接地端阻值〈 2支电阻並联 (10K * 150K / 10K + 150K = 9.375 K )〉,尝试将上拉电阻的100K改为可调电阻100K,看能否改装为可调电压由(2.5V~29V)的实验电源,但有可能主控芯片(OB2269)在输出过低电压时本身VDD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不能调到过低电压输出。

还有另一个方案,不改动这个开关电源29V输出,到淘宝购买一块(LM2596)降压模块就可变成可调电压、电流、充电(电源)。

以下图片电路可作为参考,LM2596降压模块更可改为(可程控电源)由单片机输出PWM转换成D to V控制LM2596(FB输入端)。

以下网站详细介绍应用(LM2596)本身可调电压(再加上可调恒流输出LM358)。
https://kknews.cc/zh-hk/news/mk99o3z.html

LM2596构成的可调限流稳压器
LM2596简介
LM2596系列稳压芯片,是德州仪器(TI)生产的3A降压开关型稳压芯片。

LM2596性能特点:

内含固定频率振荡器(150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

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等

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可以构成高效稳压电路

提供3.3V,5V,12V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

LM2596构成的可调限流稳压器
LM2596的常规应用,不具备电流限制功能,在一些电子设计和辅助设备上,对限流功能有一定的需求,同时厂家指定的标准应用电路无法完成这一功能,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添加功能电路,让它实现限流功能,{LM2596 可调电压、电流限流)电路图以下第7张图片。

以下第6张图片为商品开关电源可调电压输出3V~12V价钱(特价)843元台币(大约是  170元人民币)。

以下视频值得一看,作为参考改装(开关电源UC3843)可调电压5V~30V输出电源。
https://youtu.be/Kk6NQG5n0zQ

https://youtu.be/68BAhqOM8k8

以下视频介绍一款商品(开关降压型可程控电源)
https://youtu.be/ZL3HvpuFfdI

网友A:
幸亏没捡到一捆芹菜

网友B:
主输出改得太低,辅助绕组输出也会降低,会导致打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幸亏没捡到一捆芹菜

要是捡到菠菜,就能成为大力水手

网友:
这种2596务必要配散热片。。我同事炸了好多了。

网友:
要独立给2269供电才行。
2269的VDD最低10.5V(+/-1V),低压输出的时候频率会很低,可能会到音频区。

网友:
楼主贴出的图片中,可调电源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捡到菠菜,就能成为大力水手

就算是(奥运金牌选手),今年7月份东京奥运,都不一定可以取得(奥运金牌),因为有疫情不一定举行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奥运金牌选手),今年7月份东京奥运,都不一定可以取得(奥运金牌),因为有疫情不一定举行成功 ...

哈哈哈,元旦快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输出改得太低,辅助绕组输出也会降低,会导致打嗝

不是改输出采样,撸主是另加一块BUCK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改输出采样,撸主是另加一块BUCK降压

那是第二个方案

网友E:
Andy这个大富翁,依然是工程师思维,酷爱电子垃圾。

假如捡到一包铀,是不是要造个核电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Andy这个大富翁,依然是工程师思维,酷爱电子垃圾。

假如捡到一包铀,是不是要造个核电站? ...

不建造核电站,不够刺激,要建就建造一艘核子潜艇才好玩!

哈哈

楼主:
还可以选择以下另一款芯片XL4005降压模块(大电流5A)。

以下第三张图是我的29V输出电路。

楼主:
今日下午到香港电子一条街(鸭寮街)〈华辉电子零件店铺〉购买了一个100k可变电阻(HKD 4元),将TL431_PIN_REF上拉电阻的SMT(0805)100k更换为100K可调变电阻,连接到220V输入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输出端有2.6V~27.5V输出,初步改装是成功的。

网友:
我看到满满的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