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ESP32支持以太网和wifi的AT固件

楼主(2021-01-01):
如题,最近遇到一个项目准测试下ESP32的以太网功能,官方的开发环境折腾了好几天都不能用,放弃了。请用过ESP32的大神帮忙编译一个。 ESP32和PHY连接方式如下图,RMII时钟采用外部有源晶振提供。官方提供了一个编译说明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rnet.html#compiling

网友A:
这是官方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官方的图纸吗

不是的,自己根据资料画的一个测试板。有错误?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是不是时钟没配置好,PHY地址也可以检查下(看你的图是0),时钟可以把有源晶振断开,用ESP32 IO17跳根线提供时钟信号给LAN8720,重新配置下再试试
我最开始也用的外部时钟,不过是无源晶振,忘记是带宽上不去还是误码率高啥的,后面换ESP32 IO17提供时钟就搞定了
IO0走时钟信号,我测试时发现对模组下载程序有影响,时钟信号导致IO0无法持续保持一个确定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时钟没配置好,PHY地址也可以检查下(看你的图是0),时钟可以把有源晶振断开,用ESP32 IO17跳根线提 ...

是官方的编译环境没装好 分别用了Mac/Ubuntu/WSL都没搞定,无奈硬件出身对命令行不熟。另外官方不推荐内部APLL产生时钟,为了稳妥暂时用外部时钟来搞。外部时钟可以用IO来控制的,上电阶段先禁用外部时钟,ESP32上电完成后再启用外部时钟。官方推荐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楼主要的这俩功能论坛里好像都有啊,看看这俩贴试试捏一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257-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3425-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官方的编译环境没装好 分别用了Mac/Ubuntu/WSL都没搞定,无奈硬件出身对命令行不熟。另外官方不 ...

这个还没注意到,我之前是用安信可的集成开发环境搭建的,基本就配置下编译就可以了,缺什么库啥的按提示装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这俩功能论坛里好像都有啊,看看这俩贴试试捏一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257-1-1.h ...

哈哈,你发的贴子就是楼下大兄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没注意到,我之前是用安信可的集成开发环境搭建的,基本就配置下编译就可以了,缺什么库啥的按提示 ...

之前折腾那3个环境就是缺库要不就是缺某个工具,结果就死活不对,所以自己不折腾了。论坛大佬应该很多玩过的,所以先来论坛试试,再不行就找人配置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折腾那3个环境就是缺库要不就是缺某个工具,结果就死活不对,所以自己不折腾了。论坛大佬应该很多玩 ...

ESP32最新的SDK很容易使用了,ESP-IDF-4.2,Eclipse+插件搞定编译下载仿真,相关工具软件windows下都有了,官网有详细文档,mac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D(2021-04-14):
我也画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图,正在调程序。楼主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画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图,正在调程序。楼主搞定没?

搞定了,晚上固件上传上来。如果忘记传,你私信提醒我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晚上固件上传上来。如果忘记传,你私信提醒我一下。

多谢,我用官方的,初始化网卡失败,不停重启。。晚上麻烦你上传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用官方的,初始化网卡失败,不停重启。。晚上麻烦你上传一下。多谢! ...

如附件,R27我调试的时候换成了0R,理论上不影响。LAN8720的10脚短接到了9脚也就是上拉了,实际应该也不影响。ENET_CLK_EN也就是有源晶振的使能引脚接到VCC了也就是上电立即有效,同时boot脚的上拉电阻我没接,上电的时候有50%的几率进入boot模式。另外AT串口还是用了默认的16/17脚,跟图上不一致。晚点我试试调整下IO,同时换成GPIO17输出时钟给PHY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附件,R27我调试的时候换成了0R,理论上不影响。LAN8720的10脚短接到了9脚也就是上拉了,实际应该也不 ...

谢谢,我检查一下硬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