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和1117封装脚序一样耐压在16V以上的线性电...

楼主(2021-01-01):
输入电压16V以上,最好20以上。输出电压5V,电流500mA。
电路板已经做好,原设计变压器12V输出整流滤波后16V左右。用的asm1117,总有坏掉的,源于asm1117耐压15V。现不想重做板子找一样封装和脚序芯片直接代换。
这是别人的板子出问题,我给帮忙。

网友A:
原因不在于ams1117耐压15V而在于设计失误,(16V-5V) * 500mA = 5.5W啥LDO抗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不在于ams1117耐压15V而在于设计失误,(16V-5V) * 500mA = 5.5W啥LDO抗得住?

100g散热片+100cfm风扇强制散热就能压制了。。。不想要风扇得200g以上,温升50度吧。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考虑阻容滤波了

网友:
这个还用LDO? 用DCDC模块还差不多

网友:
前面多串联几个二极管

网友:
感觉坛里很多人对器件发热不管不问的啊……

网友:
LDO  大都15v  最高输入电压  偶尔几款是16v  再高滴呢   暂时没有看见  话说 这玩意使用场合就低压环境  压降大了  功耗不好处理

楼主:
别人的东西,之前看见过和他们提了没当加事。现在出问题了让我帮忙。

网友B:
做个小板的DCDC,引脚位替换

网友:
LM317可以满足封装和输入电压要求,但这个功率没辙。

网友:
又来找不发热的LDO了。
做块DC-DC小板,接口和1117封装一样,焊1117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C:
NX1117CE18Z,115  看这个怎么样 最高输入电压20V

网友D:
前面串15个M7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X1117CE18Z,115  看这个怎么样 最高输入电压20V

多谢,这个可以。

楼主:
同时多谢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买个金升阳的24K05,打上热熔胶,直接接线拉倒

网友:
1117有好几种封装呀,sot89,sot223,to261,to220等
89/223那种怎样也撑不到5W吧.261靠铜皮得多大多厚呀,乖乖加散热片吧.

网友E:
SPX1117可以输入18V,但是不看封装的散热功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X1117可以输入18V,但是不看封装的散热功耗吗

18v 的,电流只有 10ma 能承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串15个M7二极管就可以了。

15个二极管.....还不如换个IC飞线   并且二极管压降变化并不理想      用稳压管反接就行了

网友:
DCDC呗,60V都可以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B:
做个小板的DCDC,引脚位替换

这个办法好,淘宝上有兼容的小板子(DCDC方案),不过是插件,代替78XX的

网友F:
1117前面输入串12欧3w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17前面输入串12欧3w电阻试试

你这个方案才是正解

当然源头还是原设计者估计是个学生,20转5,0.5A居然用LDO,也是天才

网友:
DC/DC 如果用在数字电路没问题,如果MCU内置ADC那噪声就大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