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在开源PLC项目Beremiz上添加运动控制功能

楼主(2021-01-02):
0. 前言
首先祝各位坛友元旦快乐
距离上次更新有一年了,真是感觉有点惭愧,不过就一点而已
2020年初本来是有很充裕的时间来更新这个业余项目的,但那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LZ也一样,所以这个业余项目就放一边了
然后到4/5月份的时候,情况没那么紧张了,而那时刚好也有一点点业余时间,就开始规划为Beremiz添加运动控制的功能,先根据GRBL的机制做了一个脉冲发生模块
到了6月的时候,把Beremiz的外国维护者提供的一个没有license的运动控制模块,给梳理了一下,然后添加到了LZ手上的版本的Beremiz里面,硬件是基于STM32F103的
还没有来得及调试,到7月份就开始忙,一直到11月份,进度都原封不动,到12月份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挤些时间来做调试和完善
最后,在2021的元旦里才可以整出来一个觉得勉强可以发的版本,所以就发帖了

1. 一些说明
本次添加的运动控制功能,其实也是搬运工作,源码是Beremiz原作者在韩国做顾问时,编写的一套满足PLCopen前两部分规范的运动控制框架
本次添加的只有单轴位置运动功能,没有多轴运动的部分,因为原来的代码比较多和杂,目前计划是分步来修改和调试
本次发布的软件里面,最多支持6轴,脉冲发生是参考了GRBL的机制,每个轴可以独立,最大的脉冲频率只能到20KHz

2. 效果截图
打开上位机IDE后的整体视图

在属性设置里面会多了一个运动控制库的勾选项

在右侧的功能库里面,会以FunctionBlock的形式给出运动控制的功能块

运动轴的轴号设置,是通过地址变量来赋值

在变量列表中,FB可以通过双击来进行内部的变量浏览

循环走一个来回的脉冲情况,密集的是脉冲,下面的是方向

脉冲放大后的效果,GRBL机制,占空比比较随意

程序跑起来后的整体界面效果

实物调试

3. 附件
IDE以网盘的方式分享,刚好站长现在提供了百度网盘的出借服务,就用这个了,安装包200MB左右
百度盘连接:https://pan.baidu.com/s/12YwbhpFTTz-_xZga1Nz6NQ
提取码:b7hi
硬件的RTE部分源码:

然后提供一个好久之前写的,还不完善的文档,当初看Beremiz源码的时候,稍微记录了一下,或许后面会再随缘更新,仅做参考:

4. 附言
目前添加的运动控制功能也比较简单,基本只符合了PLCopen第1部分里面的一点点,但后面会逐步完善
然后就是以后这个项目基本会以“软件”的方向去进行维护,大部分情况下LZ会用开发板来进行调试,之前还想搞个硬件来整一下,后来发现还是开发板省事
最后,如果有问题或是疑问的话,在帖子中提出进行交流,谢谢

网友:
喜闻乐见!感谢!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必须顶,楼主干货满满呀

网友A:
不明白Beremiz是解释型PLC还是编译型PLC,Beremiz的单轴运动控制模块,我看是标准的plcopen定义的模块啊,还支持buffe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Beremiz是解释型PLC还是编译型PLC,Beremiz的单轴运动控制模块,我看是标准的plcopen定义的模块啊, ...

编译型的,1楼说了符合PLCOpen规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型的,1楼说了符合PLCOpen规范

Beremiz现在还在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remiz现在还在更新吗?

上一次更新是半年之前,其实现在基本不见怎么更新功能,修一下BUG之类的,国外Beremiz这个项目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一次更新是半年之前,其实现在基本不见怎么更新功能,修一下BUG之类的,国外Beremiz这个项目有点半死不 ...

您主要是自己用,还是想做成产品呢?感觉编程风格差距还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主要是自己用,还是想做成产品呢?感觉编程风格差距还是比较大!

其实主要是学习和练手,也没有自己用,LZ不做设备和硬件

之前在论坛发帖的时候,有坛友感兴趣,就发出来一起交流

LZ觉得Beremiz做成商用产品的价值不是很大(如果要商用,要花大力气去整改完善),倒是作为教育学习类型的好像不错

编程风格是偏欧系的(IEC61131-3),如果用过西门子的会感觉眼熟些,跟国内用惯了的日系风格PLC是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型的,1楼说了符合PLCOpen规范

网友C:
楼主,刚装完编译示例工程报错,这个是缺少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装完编译示例工程报错,这个是缺少什么吗?

是按照安装包全部安装的吧?

编译前有没有清除一遍?就是扫把那个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照安装包全部安装的吧?

编译前有没有清除一遍?就是扫把那个图标 ...

不好意思,昨天解决了,用的默认安装路径“Program Files中间有个空格,修改安装路径重新安装就好。谢谢

网友D:
楼主高人一个,搞个开发板出来吧,我来给你当助手,画画板子,写写单片机程序啥的,楼主你指导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人一个,搞个开发板出来吧,我来给你当助手,画画板子,写写单片机程序啥的,楼主你指导一下就行了{: ...

谢谢你的提议
不过目前实现的功能还不够,且没有一个清晰的硬件需求思路
后面看有没有人感兴趣吧,到时候一起讨论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人一个,搞个开发板出来吧,我来给你当助手,画画板子,写写单片机程序啥的,楼主你指导一下就行了{: ...

可以众筹!

网友E:
有开源的解释型plc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开源的解释型plc 吗?

论坛以前有做一个开源的兼容三菱FX的底层项目,那个是解析型的,不过只有下位机底层,完整的开源解析型PLC项目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以前有做一个开源的兼容三菱FX的底层项目,那个是解析型的,不过只有下位机底层,完整的开源解析型PL ...

PLC解释性的通用性更好点!~

网友F:
LZ您好,IDE里面Modbus在哪儿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您好,IDE里面Modbus在哪儿添加?

按照目录里有个例程的,可以对着看
简单来说就是,左侧导航栏添加modbus的配置节点,然后添加本地变量,再单击变量的位置属性那里,可以弹出选择modbus配置数据的页面

网友F:
哦哦,您好,IDE编译环境和源码您那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哦,您好,IDE编译环境和源码您那有吗?

安装包里就是源码,Python的

网友F:
哦哦,这个安装包是exe的,安装完后,就是源码吗?用什么软件打开修改然后再生成exe的?想跟着楼主学习一下,不太懂这个,多谢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哦,这个安装包是exe的,安装完后,就是源码吗?用什么软件打开修改然后再生成exe的?想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

打包软件是NSIS

本来就是Python源码,直接解析运行的,安装包里也包含了Python2.7的解释器,编辑代码随便一个编辑器就可以,LZ是用VS Code

网友F:
LZ,我怎么换安装路径都不能避免这个错误,能帮看看是那部分出错了吗,按照20楼的方法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我怎么换安装路径都不能避免这个错误,能帮看看是那部分出错了吗,按照20楼的方法并不行

看上去跟20楼的一样,试一下直接安装在盘符下面吧,这个问题我后面查查是不是gcc的原因

网友(2021-02-01):
PLCopen 运动控制源码在哪下载

网友F:
您好LZ,下载RTE后,103mini的板子是DS0和DS1双闪6下就常亮吗?我下载您那个PLC实例程序先显示传输失败,后就是 plc disconnected了,能给指点是啥原因吗?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LZ,下载RTE后,103mini的板子是DS0和DS1双闪6下就常亮吗?我下载您那个PLC实例程序先显示传输失败,后 ...

rte正常运行红灯会闪烁
看图片是串口号不对,对应自己的电脑来修改工程的串口号

网友:
嗯嗯,基本上已经跑起来了,多谢,楼主是实现了modbusrtu从站的功能,实现主站能大体指导下思路吗?这几天也没有头绪下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rte正常运行红灯会闪烁
看图片是串口号不对,对应自己的电脑来修改工程的串口号 ...

嗯嗯,基本上已经跑起来了,多谢,楼主是实现了modbusrtu从站的功能,实现主站能大体指导下思路吗?这几天也没有头绪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嗯,基本上已经跑起来了,多谢,楼主是实现了modbusrtu从站的功能,实现主站能大体指导下思路吗?这几 ...

最简单的就是用地址来区分读写的线圈和寄存器,然后界面跟从站差不多的,加个主站的选项,底层实现通信和报错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就是用地址来区分读写的线圈和寄存器,然后界面跟从站差不多的,加个主站的选项,底层实现通信和 ...

楼主,我要是修改BeremizIDE的话,VS里面需要安装wxPython吗?还是Python2.7就是可以,您的modbus从站我看是用的USART3的PB10,11,PB13是控制脚,我外接了485板,通过modbus poll测试,接收不到数据,能指导一下如何测试的吗?能给指点一下吗?麻烦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要是修改BeremizIDE的话,VS里面需要安装wxPython吗?还是Python2.7就是可以,您的modbus从站我 ...

我发的安装包里已经包括了wxPython,直接改源码就行了
串口的话,我测试是没问题的,不过是rs232的,接485的话,要把rts也使能,如果不熟悉的话,建议还是用232测试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发的安装包里已经包括了wxPython,直接改源码就行了
串口的话,我测试是没问题的,不过是rs232的,接48 ...

楼主,最近这几天一直忙,没顾上来论坛,rs232我找了根好的线试了一下,没成功,能告诉一下如何接线吗板上的哪几根线接USB转232接口的哪几个管脚,我想测试完好了再改动,慢慢添加主站等,多谢了哈,我最近在往里添加一些IO的设备,等成熟了也传上论坛来供大家参考,多谢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近这几天一直忙,没顾上来论坛,rs232我找了根好的线试了一下,没成功,能告诉一下如何接线吗板 ...

如果是正点的103mini板的话,我记得是用ttl转USB的线测试的,不用经过rs232的电平转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正点的103mini板的话,我记得是用ttl转USB的线测试的,不用经过rs232的电平转换 ...

是正点的原装MIni板,USART3的PB10,PB11,PB13这三个吗?TTL转USB的RXD,TXD,RTS,CTS这四个管脚都接吗?这段时间是陷在这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正点的原装MIni板,USART3的PB10,PB11,PB13这三个吗?TTL转USB的RXD,TXD,RTS,CTS这四个管脚都接吗?这 ...

直接用串口的tx和rx就好了,就是PB10和PB11,如果外接485的话,就把PB13也用上

当初自测的时候,用TTL转USB,只接了RXD和TXD,然后电脑用Modbus Poll就可以进行通信了,不用设置RTS那些,记得数字地要接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接用串口的tx和rx就好了,就是PB10和PB11,如果外接485的话,就把PB13也用上

当初自测的时候,用TTL转 ...

好的,晚上回家试一下,这会上班不方便,真的非常感谢,老打扰您 有不明白的再请教您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直接用串口的tx和rx就好了,就是PB10和PB11,如果外接485的话,就把PB13也用上

当初自测的时候,用TTL转 ...

楼主您好,想跟您交流一下,我们公司想开这个项目,想请您做我们公司顾问,我的邮箱是klwanghao@126.com,我的qq是395237340。希望能和您电话联系一下,能发一下联系方式给我邮箱。本人及公司在深圳。。。您可以告诉我您什么时间方便,我才打给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好的,晚上回家试一下,这会上班不方便,真的非常感谢,老打扰您 有不明白的再请教您哈 ...

测试成功了哈,就是从IDE软件里修改modbus地址和通讯方式不起作用,只有波特率可以,能简单说一下如何修改让他们起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成功了哈,就是从IDE软件里修改modbus地址和通讯方式不起作用,只有波特率可以,能简单说一下如何修 ...

你可以描述再详细些,或者配点图片,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5-12):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描述再详细些,或者配点图片,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

能共享一下制作封包安装包的上位机TOOLs的经验吗?

网友(2021-06-19):
有点意思,学习型项目

网友H:
想请教下楼主,这个运动控制支持电子凸轮功能吗?或者有推荐的运动控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下楼主,这个运动控制支持电子凸轮功能吗?或者有推荐的运动控制参考? ...

本帖的项目目前给出的功能不支持电子凸轮。

电子凸轮的话看一下论文和算一下5次多项式就能搞定算法了,还有些功能细节需要完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的项目目前给出的功能不支持电子凸轮。

电子凸轮的话看一下论文和算一下5次多项式就能搞定算法了, ...

好的,谢谢楼主热心回复

网友I(2021-09-18):
小白请教大神,源码里i8n文件夹是干什么用呢?怎么生成出来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白请教大神,源码里i8n文件夹是干什么用呢?怎么生成出来的啊?谢谢!

i18n就是多国语言的转换文件,代码里面会自动替换要显示的相关字符串
.pot文件就是一个规范,一般都是要显示的文本的英文id
.po文件就是对应.pot文件里面的规范,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字符翻译的文件,直接在编辑器里面修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18n就是多国语言的转换文件,代码里面会自动替换要显示的相关字符串
.pot文件就是一个规范,一般都是要 ...

原来是这样,谢谢您嘞

网友I:
大神,请教关于运动控制的问题:
1.在POU.xml中添加了运动控制的功能块配置,但是具体运动控制的算法在哪里实现呢?(在您提供的python源码中没有找到)
2.您提供的DYPLC_RTE,这个工程是runtime环境吗?为什么和IDE是分离开的呢?编译运行流程是啥样的呢?请您指点一下。(我一直以为的beremiz中runtime是和ide一样用python实现的,在硬件上运行runtime即可)
3.我看kosmos的ide源码,motionlibrary下有MotionKernelLinux.o这种文件,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怎么用呀?

我的问题有些多,也是最近看源码看得迷糊,望您不吝赐教,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请教关于运动控制的问题:
1.在POU.xml中添加了运动控制的功能块配置,但是具体运动控制的算法在哪里 ...

1. 我提供的demo,运动控制算法在runtime里面,就是rte那个压缩包里;
2. runtime和ide分离是一般的做法的,runtime一般都是用移植性比较好的编程语言实现,比如C,我提供的demo,runtime是在MCU里面跑的,所以要分离;
3. MotionKernelLinux.o这种编译好的中间文件,就是运动控制算法对应不同平台的编译中间件,选择不同平台时,会根据平台来将对应的xxx.o文件作为编译源来编译成runtime执行文件。

上传了一个附件,里面时beremiz的宣讲稿,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大概软件工作流程。

网友I:
引用 楼主:
1. 我提供的demo,运动控制算法在runtime里面,就是rte那个压缩包里;
2. runtime和ide分离是一般的做法 ...

谢谢您的解答!
1. .KOSMOS中的.o文件算法是给runtime用的吗?还是在IDE中调用算法并编译好再发给runtime直接运行?
2.您的算法独立用C写的,那IDE编译后发送给runtime的是啥东东?是如何通知runtime执行的呢?
3. 不知道KOSMOS关于控制算法这块开源不,能把.o直接拿来用吗?里面的接口不知道怎么用哇,莫非算法都得自己写?

我对单片机不熟悉,目前的想法是在源码基础上做一个双轴的运动控制在Linux板卡上跑,也是用python写(因为C不太熟练),IDE的开发流程基本明确,就是RTE开发如果也用python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您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您的解答!
1. .KOSMOS中的.o文件算法是给runtime用的吗?还是在IDE中调用算法并编译好再发给runtime ...

1. 就beremiz本来的设计,IDE是生成App程序的C文件,然后【target】目录下有一套runtime的框架C文件,
    在IDE上进行编译的时候,会把App的C文件和runtime的框架C文件,一起编译成二进制执行程序,win平台下是一个动态库DLL,
    最后IDE启动PLC的时候,会加载这个DLL直接运行。KOSMOS中的.o文件就是在编译的时候,配合App和runtime里面的相关接口使用的,
 可以把.o文件看作一個runtime的一部分。

2. 我给出的demo里,IDE发给下位机的是App程序的C文件编译后的二进制数据,runtime是在MCU里面跑的,所以runtime和App之间要有交互接口。

3. 直接把.o拿来用也可以的,只要你是用同样的接口和平台。里面的接口都可以通过IDE编译之后,项目目录下的【build】里面的源码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您的解答!
1. .KOSMOS中的.o文件算法是给runtime用的吗?还是在IDE中调用算法并编译好再发给runtime ...

用python写runtime也不是不可以啊,只要你用python能够与实际的电机进行交互,然后按照runtime的一些套路,或者自己定一套接口,就可以了

不过要解决的问题有几个:
1. beremiz的PLC程序是会编译成C文件的,用python调用的话,还是要对交叉调用熟悉起来;你也可以自己写个编译器,将PLC程序编译成python的,不过不推荐
2. 在Linux下与电机的交互接口,怎么跟python对接;
3. 在明白runtime与IDE的交互流程后,重新用python写一套框架。

使用C语言,就是比较方便操作硬件,以及移植性好,能够克服这两点的话,用啥语言实现都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python写runtime也不是不可以啊,只要你用python能够与实际的电机进行交互,然后按照runtime的一些套路 ...

您提出的这几条问题我都没法解决。。。所以决定学习您实现的思路,先跑起来。
但是kosmos是怎么弄得runtime呢?莫非也是独立写的但是没发布出来么?
大神,您提供的DYPLC源码中,dyplcconnectors内部的【targets】【runtime】和dyplctargets这有什么用处,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提出的这几条问题我都没法解决。。。所以决定学习您实现的思路,先跑起来。
但是kosmos是怎么弄得runti ...

kosmos的runtime就是beremiz原来的用的那套,不过加了总线驱动和运动控制算法,
总线的是用的开源igh的,这里不说,运动控制算法就是我发的demo里面的东西,PLCopen的第1/2部分那套

beremiz的【runtime】目录就是用来启动软PLC的方法,通过命令行调用编译出来的执行文件,具体没细看,你可以研究一下;
【targets】目录就是编译成执行文件的C源码模板,里面有不同平台对应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kosmos的runtime就是beremiz原来的用的那套,不过加了总线驱动和运动控制算法,
总线的是用的开源igh的, ...

好的,受教了!我再好好研究一下您提供的源码,十分感谢!

网友B(2021-11-01):
有支持Beremiz的商品PLC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支持Beremiz的商品PLC卖吗?

有的,国外有几家,国内北京有一家。其他的倒是没有见过有正式宣传过商业化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的,国外有几家,国内北京有一家。其他的倒是没有见过有正式宣传过商业化的 ...

国内北京的这家,叫什么名字? 方便透露一下吗?

网友:
我从墙外把部分视频教程搬进来了,放在B站。

想学习的可以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Q4y1S7rB/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国内北京的这家,叫什么名字? 方便透露一下吗?

这个是网页:
http://kaikong.kaikong.cn/content/1004

网友K(2021-12-04):
我看了楼主的beremiz的文档分析;beremiz平台编译好的bin文件下载到STM32平台上,需要调用STM32 flash.exe来下载吗?如果换不同的MCU就需要调用不同MCU的flash工具来下载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看了楼主的beremiz的文档分析;beremiz平台编译好的bin文件下载到STM32平台上,需要调用STM32 flash.exe ...

不需要调用另外的程序来下载beremiz编译好的bin文件,固件程序里面有个通信协议来处理这部分文件的下载

网友I:
大神,请问用beremiz在树莓派上运行RTE,那我想接一个轴来控制,IDE是怎么识别到这个外接设备的,有什么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请问用beremiz在树莓派上运行RTE,那我想接一个轴来控制,IDE是怎么识别到这个外接设备的,有什么配 ...
IDE是怎么识别到这个外接设备的

首先,这个外接设备指的是什么,是轴,还是树莓派?
其次,轴是总线轴还是脉冲轴?

如果设备指的是运行RTE的树莓派,那么只要有支持IDE与RTE之间通信的介质,然后协议处理好就行了;
如果设备指的是轴,那么识别只能是说总线轴了,那就是总线轴的协议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外接设备指的是什么,是轴,还是树莓派?
其次,轴是总线轴还是脉冲轴?

不好意思,让您产生歧义了
这个外接设备是指外接的总线轴,我把beremiz的runtime放在一块板子上跑,然后就找了个轴想测一测运动控制。
但是,当我使用IDE进行轴运动控制配置的时候,IDE或者runtime是怎么识别到这个轴的地址呢,我没找到相关代码的位置,请您赐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外接设备指的是什么,是轴,还是树莓派?
其次,轴是总线轴还是脉冲轴?

大神,还有个运动库开发问题:在pous.xml里已经定义一个数据类型MC_REAL_ARRAY,但是编译报错找不到此类型,我发现Pous.h文件当中的确没有这个数据类型,请问一下这是因为什么呢?请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让您产生歧义了
这个外接设备是指外接的总线轴,我把beremiz的runtime放在一块板子上 ...

总线轴的话,需要自己写个驱动,如果ethercat的总线轴,就要有ECAT主站的协议,然后将轴的信息挂接到运动控制库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还有个运动库开发问题:在pous.xml里已经定义一个数据类型MC_REAL_ARRAY,但是编译报错找不到此类 ...

你这个工程里面用的库,应该是自己找的吧?
其实这个数据类型都用不着的,如果是kosmos那个库的话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工程里面用的库,应该是自己找的吧?
其实这个数据类型都用不着的,如果是kosmos那个库的话 ...

这个pous是从kosmos那里拿过来的,对应的.o文件也是kosmos的,但是我一编译就报这个错误。。。。
我把上文提到的参数给剔除掉还是会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pous是从kosmos那里拿过来的,对应的.o文件也是kosmos的,但是我一编译就报这个错误。。。。
我把上 ...

MC_REAL_ARRAY这个类型如果在pous.xml里面定义了,就应该会生成到POUS.h文件里面的
如果想不报这个错误,要在MotionLibrary.py文件里面,把相关的生成motion.c文件的Headers字符串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MC_REAL_ARRAY这个类型如果在pous.xml里面定义了,就应该会生成到POUS.h文件里面的
如果想不报这个错误, ...

已经能成功编译并运行了,谢谢大神!

网友I:
大神,目前我在Ubuntu上做arm的交叉编译,频繁出错。我是将Kosmos源码中的Linux_ARM 文件夹全部放到了beremiz的targets文件夹下,当我进行编译时,遇到很多错误。(我已经安装了arm-linux-gnueabihf)  这些问题我向周围人寻求过解答,奈何做过beremiz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又得麻烦您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目前我在Ubuntu上做arm的交叉编译,频繁出错。我是将Kosmos源码中的Linux_ARM 文件夹全部放到了berem ...

图3的错误是没有找到文件夹路径,应该是kosmos需要附带的一些库,比如ethercat和实时补丁之类的,这个需要按照要求去安装
不过我也没有用过kosmos,里面依赖的东西也不太清楚,当初也是嫌这个和那个太乱才重新整理一个版本的
不建议你在kosmos这个平台上多花时间,因为那个平台资料说明不全,而且已经没有维护,也基本找不到出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图3的错误是没有找到文件夹路径,应该是kosmos需要附带的一些库,比如ethercat和实时补丁之类的,这个需 ...

嗯,最近一周看kosmos想从这上面找到交叉编译的方法,现在看是不可行了
我手里只有一个野火的板子,上面是Debian,我的目标是交叉编译能过,并把程序跑起来。
如果用您做的DYPLC,IDE是不是增加一个arm的交叉编译就行?但是runtime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最近一周看kosmos想从这上面找到交叉编译的方法,现在看是不可行了
我手里只有一个野火的板子 ...

我整理的那个版本是针对单片机的,不太适合带OS的
如果你是以学习为目标的话,建议先用官网上的版本来跑一下,等到熟悉了beremiz的框架机制后,可以再来整一下kosmos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整理的那个版本是针对单片机的,不太适合带OS的
如果你是以学习为目标的话,建议先用官网上的版本来跑 ...

十分感谢您无私的帮助!
刚刚尝试了官网版本源码加入交叉编译,IDE是编译过了,传输到Debian就报错,PLC没法安装。。。。
还是继续撸源码吧,我想总会找到方法哒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十分感谢您无私的帮助!
刚刚尝试了官网版本源码加入交叉编译,IDE是编译过了,传输到Debian就报错,PLC ...

可以查一下仓库的issue,和开发者mailist的内容,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被提出过

网友(2022-01-19):
感谢高手大湿  无私奉献 分享

网友:
点击报错

楼主:
看上去是Python库shutil.py模块出问题了
安装过程有没有出错什么的?看一下安装目录下的文件是否存在?

楼主:
或者是不是工程所在的目录被设置成“只读”属性,或者需要管理员权限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是不是工程所在的目录被设置成“只读”属性,或者需要管理员权限之类的? ...

是系统权限问题,感谢

网友(2022-04-21):
楼主,在学习beremiz IDE/RTE的过程中,我同样使用正点原子的开发板,STM32F103ZET6芯片,使用USB转串口CH340,在BOOT和RTE的下载过程正常,IDE编译下载test程序正常,IDE连接开发板,始终显示PLC disconnected。请问您是如何实现串口连接和JLINK在线仿真的呢?

网友L:
楼主,首先表示敬意,感谢分享。
在学习过程中,我同样使用了正点原子的STM32F103开发板,使用USB转串口(CH340驱动)下载BOOT/RTE程序,正常。IDE编译正常,在连接PLC时,同样使用USB转串口的com,始终显示PLC disconnected。确认过串口设置均正常,请问您是否遇到过同样问题?另外,您如何实现串口程序下载和JLINK在线debug的呢?
烦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首先表示敬意,感谢分享。
在学习过程中,我同样使用了正点原子的STM32F103开发板,使用USB转串口(C ...

1. rte是否正常跑起来了?有个灯会提示的
2. 确认rte跑起来后,电脑串口连开发板,是否与plc连接成功过?
3. jlink的在线debug,我给出的rte的keil工程在下载成功后,直接进入仿真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首先表示敬意,感谢分享。
在学习过程中,我同样使用了正点原子的STM32F103开发板,使用USB转串口(C ...

电脑串口,需要知道用的哪个com口,然后把com口的号写入到工程的配置页面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串口,需要知道用的哪个com口,然后把com口的号写入到工程的配置页面里面 ...

感谢指导,我再去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串口,需要知道用的哪个com口,然后把com口的号写入到工程的配置页面里面 ...

楼主,根据您的指导,我完整运行出程序,谢谢!
借层楼填坑,避免后面朋友遇到同样问题。
1.对于STM系列开发板进行程序修改,是很重要的
2.修改好的BOOT、RTE程序,生产HEX文件,尽量不要用串口下载工具(如FLYMCU)下载,推荐MDK通过JLINK下载。因为,串口工具下载BOOT时运行正常,再下载RTE很可能运行不起来,初步判断是串口下载工具会按照默认软件配置,先擦除FLAH,再烧入新程序,在存储地址可能是重叠的。
3.Beremiz的IDE,在编译test工程时,可能会将COM口恢复为上一次COM口配置,出现报错。建议先填写COM口,保存后关闭,重新打开工程,连接时会显示正常。
4.win7/win10运行IDE时,如果出现编译未响应,首先考虑前面楼层提供的dll,再考虑IDE设置为win7兼容、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I:
大神,问一个CAN总线的问题:
我用beremiz自带的CAN与轴进行通信,编译通过了,但是状态字根本没变化,分析仪抓数据发现我根本没发送出去数据。。。。
我用的can_socket,做主站,从站是轴,本地参数与EDS已经绑定,请问还需要什么其他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问一个CAN总线的问题:
我用beremiz自带的CAN与轴进行通信,编译通过了,但是状态字根本没变化,分析 ...

没用过beremiz自带的canopen功能,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只能建议你看里面的代码了。
图片里是在电脑上运行的软plc?是的话,那得绑定CAN卡驱动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beremiz自带的canopen功能,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只能建议你看里面的代码了。
图片里是在电脑 ...

嗯,那我继续看源码吧,谢啦~

网友:
非常感谢 虚心学习

网友M:
大神您好,Motion FB的源码可以分享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神您好,Motion FB的源码可以分享下嘛

帖子里面的都有给出源码

网友K(2022-06-30):
楼主,最近有规划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最近有规划更新吗?

最近没有计划更新,一是现在业余没什么时间,二是对国内开源氛围失望了

网友(2022-07-30):
楼主,最近有还在研究berwmuz吗?

网友K:
最近找了一圈,beremiz算开源PLC里不错的了,楼主最近有新的研究吗?

网友K(2022-10-26):
引用 网友K:
最近找了一圈,beremiz算开源PLC里不错的了,楼主最近有新的研究吗?

各位大佬,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佬,这个怎么处理。

看上去像是bitmap的解析出现问题了,不知道是你电脑缺库了还是安装的有问题,试一下重装软件,还不行的话,根据错误提示找找原因

网友N:
楼主好,请问stm32f103xC-rte.ld文件中各个段存储地址设置的时候大体应该是什么规则?我对照了一下好像RAM跟RTE工程头文件中定义的也没有完全一致,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请问stm32f103xC-rte.ld文件中各个段存储地址设置的时候大体应该是什么规则?我对照了一下好像RAM ...

stm32f103xC-rte.ld这个文件没有用到,只有stm32f103xC-app.ld这个文件被上位机用到了,
之所以存在stm32f103xC-rte.ld这个文件,是因为参考的项目YAPLC是全部采用gcc来编译和开发的,
硬件板子烧录的RTE是由这个LD文件生成的固件,之所以没删掉可能是因为我懒的删,
这个帖子DYPLC的下位机工程是用keil的,而且多了个boot,跟YAPLC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stm32f103xC-rte.ld这个文件没有用到,只有stm32f103xC-app.ld这个文件被上位机用到了,
之所以存在stm32 ...

感谢解惑!
在读您的代码的时候,发现IDE里面关于RTE_ADDR的相关定义是通过程序传入的,有一个0x****8130地址,然后RTE工程中对应的宏是0x****8000,请问这两个是否需要严格对应?或者是我找的位置是不对的呢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解惑!
在读您的代码的时候,发现IDE里面关于RTE_ADDR的相关定义是通过程序传入的,有一个0x****8130 ...

这两个地址其实挺重要的,在这个项目里面,说明你是认真看了代码的,哈哈

两者的意义不同,就不需要一一对应,下面说一下两者的不同

下位机的宏定义
#define FLASHADDR_RTE  (0x08008000) //这个是下位机的RTE代码存储在Flash的起始地址,Boot根据这个地址进行程序跳转运行

上位机IDE的toolchain_dyplc.py里面定义的
PLC_RTE_ADDR = 0x08008130
在文件plc_AtkMini_Main.c里面,有这样一个定义
#define PLC_RTE ((plc_rte_abi_t *)(PLC_RTE_ADDR))
上位机生成的APP代码里面有很多地方用到了PLC_RTE这个宏,是对下位机文件plc_glue_rte.c里面的
__attribute__ ((section(".plc_rte_sec"))) plc_rte_abi_t plc_glue_rte这个常量的直接寻址,也算abi接口应用的一种方式

所以两者的意义不同,这个也是参考yaplc的实现方式,现在看来这种方式还是有点不太好理解,有种故弄玄虚的感觉,
应该定义数据结构和接口来实现这个rte和app之间的交互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地址其实挺重要的,在这个项目里面,说明你是认真看了代码的,哈哈

两者的意义不同,就不需要一一 ...

感谢 !

网友O(2023-05-16):
楼主你好,请教个问题,在Beremiz运行功能块或者梯形图,可以在Beremiz内进行在线仿真,单步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请教个问题,在Beremiz运行功能块或者梯形图,可以在Beremiz内进行在线仿真,单步调试吗? ...

在线仿真可以,单步调试不可以

网友O:
谢谢楼主,你说的在线仿真是不是基于x86还是基于stm32平台的?如何才能实现单步调试呢?是上位机没有这样的功能还是下位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你说的在线仿真是不是基于x86还是基于stm32平台的?如何才能实现单步调试呢?是上位机没有这样的 ...

在线仿真没有平台要求,只要做了功能支持就行了,不过beremiz本身功能就比较弱,跟商业软件的体验差别比较大
单步调试需要整个系统框架级别的设计和实现,包括上下位机

网友O:
楼主有没有开发过单步调试的功能啊,有没有开源的这种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没有开发过单步调试的功能啊,有没有开源的这种功能呢

没有开发过这个功能,据我所知,开源PLC没有做这个功能的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指导

网友O:
楼主你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或者平台,可以用功能块的形式来开发stm32这种mc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式或者平台,可以用功能块的形式来开发stm32这种mcu吗? ...

可以看一下欧瑞传动的EC100/200这种形式,听说好像是stm32的平台做的

网友O:
嗯,谢谢,我看看欧瑞传动,楼主你对IEC61499有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嗯,谢谢,我看看欧瑞传动,楼主你对IEC61499有了解吗

有稍微了解过,是比IEC 61131更抽象的一个工业标准,也有个比较庞大的开源项目 4diac
不过这个标准太抽象了,觉得现在产品化有点不合时宜,研究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O:
弱弱的问下楼主,Beremiz的IDE开发需要哪些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弱弱的问下楼主,Beremiz的IDE开发需要哪些工具啊

ide是Python,随便的代码编辑器就行了,要下载Python和对应的包,楼主位提供的安装包里就已经是包含对应的东西了,多了解一下Python和wxpython就可以了

网友O:
IDE是基于pychar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IDE是基于pycharm的吗?

pycharm只是Python的开发工具
beremiz的IDE是基于wxpython框架的

网友O:
楼主你好,我尝试了下4diac,这个软件也不能断点,单步仿真的。在Beremiz上实现单步断点仿真,不知道怎么弄,楼主有思路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尝试了下4diac,这个软件也不能断点,单步仿真的。在Beremiz上实现单步断点仿真,不知道怎么弄 ...

这个框架是编译型的,所以断点功能要么在编译层面去实现,比如Linux下的gdb之类的机制,要么是在源码层面设计实现机制,比如在逻辑源码里面插入一些辅助代码用来检测断点是否命中之类的

网友O:
楼主你好,请教下,beremiz源码主要需要修改哪些部分呢,如果下位机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如何与上位机功能块联系起来呢?我现在程序可以跑起来了,但是如何查看实时运行的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请教下,beremiz源码主要需要修改哪些部分呢,如果下位机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如 ...

1. 监视实时值可以参考楼主位给出的倒数第二张图片,左下边导航栏有POU的变量表,变量右侧有个眼睛图标,点一下就会把变量加入到图片右侧的debugger里面监视
2. 数字量输入输出和模拟量输入输出,可以套源码里面的框架,上位机定义分配一些特殊地址,然后下位机把对应的值给到这些地址里面

网友O:
谢谢楼主指导,有个问题请教下,beremiz源码拿过来改到支持stm32板子,上位机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指导,有个问题请教下,beremiz源码拿过来改到支持stm32板子,上位机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呢 ...

楼主位提供的软件安装包是支持stm32的,你可以去beremiz官网下载一个源码安装包,对比一下两者的区别

网友P: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Debug 的问题,debug的时候,IDE中的变量表数据地址及idx 与 MCU(RET)中的变量地址咋对上的,变量地址不都是MCU自动分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想跟您交流一下,我们公司想开这个项目,想请您做我们公司顾问,我的邮箱是,我的qq是39523734 ...

我可以加你QQ好友吗?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软件,也是公司有相关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3xC-rte.ld这个文件没有用到,只有stm32f103xC-app.ld这个文件被上位机用到了,
之所以存在stm32 ...

ld文件使用gun相关工具是用到的,它的作用应该和mdk里的sct文件一样,设置代码段和起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Debug 的问题,debug的时候,IDE中的变量表数据地址及idx 与 MCU(RET)中的变量 ...

这个是在编译的时候生成的
新建一个工程,编译成功后,文件夹下面会有一个plc_debugger.c的文件,里面会有变量的地址表,runtime里面用到的
然后上位机会用到同样路径下的VARIABLES.csv,跟plc_debugger.c里面的顺序一致

这个软件其实并不难看懂的,有些搜索了没有的接口,就配合工程编译出来的.c文件一起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编译的时候生成的
新建一个工程,编译成功后,文件夹下面会有一个plc_debugger.c的文件,里面会 ...

好,谢谢楼主,我再多研究研究,还有您提供的资料对我的帮助很大,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最近尝试pycharm打开beremiz的源码,python是指定用2.7.16版本吗?我使用3.10版本有很多问题,需要安装很多包,有些包还无法安装。这里想请教下楼主,你是用什么方法编译源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最近尝试pycharm打开beremiz的源码,python是指定用2.7.16版本吗?我使用3.10版本有很多问题, ...

楼主位给出的源码python版本是2.7的版本,不是3.0以上的版本,python3跟python2不兼容
我是用VSCode作为编辑器,然后命令行调试运行的,最后打包是用了另外一个打包软件
之前看到beremiz的维护者把源码迁移到GitHub上了,可能已经移植到python3了,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网友O:
楼主你好,我现在下载的最新源码,在pycharm编译的时候遇到问题,不知道你是否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帮忙看看。
file = text(file, sys.getfilesystemencoding())
TypeError: decoding str is not supported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现在下载的最新源码,在pycharm编译的时候遇到问题,不知道你是否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 ...

没有遇到过,这个可以去python的相关论坛或是搜索引擎找一下原因

网友O:
楼主,我现在编译出来了,但是在beremiz软件里写好功能块程序点击编译的时候出现matiec安装没有发现,PLC代码生成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现在编译出来了,但是在beremiz软件里写好功能块程序点击编译的时候出现matiec安装没有发现,PLC代 ...

matiec是另外一个C++写的ST转C编译器程序,也需要编译出来配合beremiz一起使用,GitHub上也有

网友O:
楼主指导下我编译matiec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指导下我编译matiec可以吗?谢谢

使用mingw按照readme步骤编译就行了

网友O(2023-06-21):
楼主,请教下,我用源码编译出来beremiz,matiec都是一样的,编译工程出现如下问题,但是安装官方的exe文件,编译没有这个问题。这是哪里出错了呢?
PLC:
   [CC]  plc_main.c -> plc_main.o
C构建损坏!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D:\abc\Beremiz\beremiz\ProjectController.py", line 1182, in _Build
    if not builder.build():
  File "D:\abc\Beremiz\beremiz\targets\toolchain_gcc.py", line 188, in build
    (self.compiler, CFile, objectfilename, Builder_CFLAGS, CFLAGS)
  File "D:\abc\Beremiz\beremiz\util\ProcessLogger.py", line 145, in __init__
    self.Proc = subprocess.Popen(self.Command, **popenargs)
  File "C:\Python27\lib\subprocess.py", line 394, in __init__
    errread, errwrite)
  File "C:\Python27\lib\subprocess.py", line 644, in _execute_child
    startupinfo)
WindowsError: [Error 2]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请教下,我用源码编译出来beremiz,matiec都是一样的,编译工程出现如下问题,但是安装官方的exe文件 ...
File "C:\Python27\lib\subprocess.py", line 644, in _execute_child
    startupinfo)
WindowsError: [Error 2]

报错信息已经给出了提示了,是上面这个python文件里面调用出错了,
查了下是文件打开失败,看一下文件路径之类有没有正确传入吧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查了下是在调用gcc命令的时候出错了,这个gcc命令本身没有问题,是不是路径问题导致的呢?这个编译路径在哪里设置呢?楼主是否碰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查了下是在调用gcc命令的时候出错了,这个gcc命令本身没有问题,是不是路径问题导致的呢?这个 ...

IDE将逻辑程序通过matiec转为C文件后,会调用gcc将C文件转为二进制文件,这些调用都是通过命令行传参方式调用另外的exe来实现,如果是gcc问题,那就看一下gcc程序的路径在IDE里面是否正确设置了,路径的设置一般是在builder子类里返回

网友O:
谢谢楼主指点,我发现安装你的IDE后,工程配置为win32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只有选择AtkMini才可以编译出来,你是修改哪里,程序可以去调用arm_gcc的呢?工程中是不是不能支持多个平台?比如同时支持win32和Atk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指点,我发现安装你的IDE后,工程配置为win32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只有选择AtkMini才可以编译出来 ...

看楼主位给的IDE的代码,里面有个[DYPLC]目录的,里面的target和connector那些是继承了[beremiz]目录里面的相关类的,
当工程选择了对应的平台后,就会按照平台来访问不同的子类接口,主要查看getCompiler(),getLinker(),build()之类继承的接口怎么实现的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我现在下载的最新源码,在pycharm编译的时候遇到问题,不知道你是否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 ...

你好,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O:
楼主您好,在您的指导下,现在已经前进不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请教下,我编译完成,准备用串口下载时,报这个错误,Exception while connecting to 'DYPLC://0/COM5': No module named typemapping
连接失败 DYPLC://0/COM5!。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好,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改为file = text(fil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您好,在您的指导下,现在已经前进不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请教下,我编译完成,准备用串口下载时,报这 ...

1.先确认你用的Beremiz源码是否本帖楼主位的版本,否则的话,你要看楼主位的源码怎么用串口通信
2.是楼主位源码的话,看【DYPLC】目录下的【dyplcconnectors】->【DYPLC】的源码,里面是自定义串口通信协议的全部了
3.确认COM5是否你电脑跟PLC连接的物理COM口,否则需要更改
4.还不行的话,就在源码里面添加调试代码来调试,或者在python相关的ide里面用断点调试

网友O(2023-08-22):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哦。在开发环境中,有些变量地址在上位机设置为%IX0.0,%IW2.2,%QX0.1,在RTE中的a_size,a_data,proto这些值是如何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哦。在开发环境中,有些变量地址在上位机设置为%IX0.0,%IW2.2,%QX0.1,在RTE中 ...

结合上位机目录【Beremiz\DYPLC\dyplctargets\AtkMini】里的plc_AtkMini_main.c和下位机的代码一起看
上位机生成App的main文件时,会把对应的IOM表的数据也定义成静态变量来供RTE访问

网友O:
谢谢楼主指导,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地址设为%QB0.4,但是RTE中的a_size值为1,在PLC_IOM_LOCAL_CHECK函数中判断值是2,if (2 != PLC_APP->l_tab->a_size)。这个地方我有点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指导,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地址设为%QB0.4,但是RTE中的a_size值为1,在PLC_IOM_L ...

%QB0.4这种直接寻址方式RTE应该是不支持的,RTE的直接寻址都是用来做特殊的硬件资源交互的,%QB这种没有定义
a_size那个就是“%QB0.4”这种寻址方式的第一个“.”后面的数字个数,用来做识别的
这个都是自定义的,你可以自己改这部分的代码

网友O: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PLC_RTE->motion_init();PLC_RTE->motion_cleanup();这几个函数是什么作用啊,RTE中也都是空函数,好像不可以删掉,否则库的功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PLC_RTE->motion_init();PLC_RTE->motion_cleanup();这几个函数是什么作用啊,R ...

motion_init()有用,motion_cleanup()没用
初始化函数必须调用后,才能使用运动控制库的功能
这些函数都是给IDE生成的App逻辑程序调用的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指导下如何用pyinstaller或其他工具打包程序的呢?谢谢

网友O(2023-09-26):
楼主可以指导下如何打包吗?可以分享下打包脚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可以指导下如何打包吗?可以分享下打包脚本吗?

打包软件是NSIS
本来就是Python源码,直接解析运行的,安装包里也包含了Python2.7的解释器,然后目录全部塞进去打包成EXE
执行EXE安装包就是把目录解压出来,然后生成一个快捷方式,快捷方式里面用python来运行对应的文件
打包脚本找不到了,本来这个帖子里的项目已经不再弄了,打包的脚本可能跟以前的项目一起删掉了

网友(2023-11-03):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上位机中变量设置为retain后,是如何通过下位机传递上来的呢?好像是.retain = plc_backup_retain, .remind = plc_backup_remind,这两个函数,具体是什么样的流程呢?这个__attribute__ ((section(".plc_rte_sec"))) plc_rte_abi_t plc_glue_rte =结构体是什么样的作用,感觉很多函数都是放在这里的

网友(2024-03-29):
我发现一个工具上的问题,您这边会出现吗?就是如果不选择clean,如果工程增加了变量仅仅,直接编译(可能增量编译)实际的bin的 data start和data end会都是dataend,这样cstart 检查就出错了。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下,项目内的全局变量,resource内的全局变量和程序中的变量由什么区别啊?程序中可以使用这些全局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