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怎么调显示分辨率?

楼主(2021-01-02):
用平板拆下的屏做了个显示器,1024×768,HDMI接口,树莓派和WIndows 都可以自动识别正常使用,电视盒子(linux)只能选1080P、720P、480P等不能直接设置分辨率,使用命令
fbset -fb /dev/fb0 -g 1024 768 1024 768 32
不起作用。
应该怎么调?
如果只能直接支持需要重新编译要改哪个文件?

楼主:
盒子的系统没有X桌面系统,只有命令行。

网友A:
要改hdmi的底层驱动, 没有源码好像搞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hdmi的底层驱动, 没有源码好像搞不了吧。

有源码的
https://batocera.org/
https://github.com/batocera-linux/batocera.linux

可以在PC,也可以在电视盒子,我的盒子是S905芯片。

楼主:
https://github.com/EmuELEC/EmuELEC/releases

楼主:
        echo 0 0 1023 767 > /sys/class/graphics/fb0/free_scale_axis
        echo 0 0 1023 767 > /sys/class/graphics/fb0/window_axis
        echo 0x10001 > /sys/class/graphics/fb0/free_scale
这样有反应,但不对。

网友B:
xrandr有没有?linux是这个命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randr有没有?linux是这个命令。

改hdmi输出的timing. 在源码里。 RK的改过, amlogic的没玩过

网友:
说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xrandr有没有?linux是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hdmi输出的timing. 在源码里。 RK的改过, amlogic的没玩过

在哪个文件里改?

楼主:
https://www.cnblogs.com/lialong1st/p/9174475.html
RK3288 HDMI增加特殊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cnblogs.com/lialong1st/p/9174475.html
RK3288 HDMI增加特殊分辨率

对, 主要就是这个表:hdmi_video_timing hdmi_mode
修改之后,还要看timing的clock能不能被分频出来,分不出来就还要改分频系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