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评测一个“震动”反馈马达

楼主(2021-01-02):
突然想到,平时用的手机都是带有震动反馈的,所以以后的项目中也可以考虑加这个东西。
于是网上搜索了下,还真有,于是买了一个震动模块。

这货比较简单:只要给供电3.3V/5V,GND,同时用一个不同占空比PWM控制就行了。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下画了原理图:如下(PCB就没画了)

实际测试结果:
1:大致功耗USB测试仪简单测量,5V - 0.03A (电机使用5V供电)  5 - 0.01A(电机使用3.3V供电)
2:震动效果和手机媲美。
3:PWM频率不能太高,否则启动不起来。

但是也有几个问题:
1:原理图中电容建议选择多大的?
2:原理图中未知元件是什么。

网友A:
你的产品需要做防水吗:)

这货震动嗡嗡的,效果一般,还是x轴的线性马达好,震感强烈,想要什么效果都可以,毫秒级的震动都可以实现,用DVR2605驱动,内置一百多种波形,缺点就是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产品需要做防水吗:)

这货震动嗡嗡的,效果一般,还是x轴的线性马达好,震感强烈,想要什么效果都可 ...

只是突然想到了,于是就测试了下。
线性马达波形都是内置的?这个方便了,刚还在想:怎么不占用资源实现一些特殊的震动呢。

网友:
那个是二极管 可能是414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产品需要做防水吗:)

这货震动嗡嗡的,效果一般,还是x轴的线性马达好,震感强烈,想要什么效果都可 ...

Z 軸 和 水平(X 或 Y)哪個效果更好?

网友C:
第二个是二极管,4148.这个我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是二极管,4148.这个我确定

那应该对了,刚想到:续流二极管。原来是4148。估计是0.1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Z 軸 和 水平(X 或 Y)哪個效果更好?

水平的效果好,Z轴震感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突然想到了,于是就测试了下。
线性马达波形都是内置的?这个方便了,刚还在想:怎么不占用资源实现 ...

是的,内置一百多种授权的LRA驱动波形,也可以自己添加波形,上面型号拼写错误了,正确型号是DRV2605L,IIC驱动,也可以驱动你用的这种ERM震动马达,用内置的波形效果比你自己PWM开环驱动效果要好,因为支持闭环控制,可以快速启动 及快速刹车

网友:
NMOS画对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产品需要做防水吗:)

这货震动嗡嗡的,效果一般,还是x轴的线性马达好,震感强烈,想要什么效果都可 ...

有成品型号吗?

楼主:
对的,N-MOS一般用于下管,控制GND端。

网友D:
振动反馈还是要用LRA的,不然短振的效果做不出来的。LRA可以做很短的波形,而且还需要刹车。LRA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的,每种马达的F0(谐振频率)都有差别的,而且差几Hz振动量会差别很大。所以驱动芯片需要F0自动检测,这样才能做到好的震感。国内线性马达驱动IC至今为止做的最好的一家。

网友:
合格的2楼

网友E:
DRV2603 相对便宜些,不带具有专利的驱动模式

网友:
我们用的是一款国内生产,尺寸和阿尔卑斯兼容的马达,震动量比较大,你们对体积和震动量有要求吗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E:
DRV2603 相对便宜些,不带具有专利的驱动模式

请问这款片稳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振动反馈还是要用LRA的,不然短振的效果做不出来的。LRA可以做很短的波形,而且还需要刹车。LRA需要专门的 ...

带波形存储的驱动还真是很少见。值得关注。请问这个芯片样片好搞么?有手册么?
另外请问还有没有类似的芯片,零售方便,手册公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带波形存储的驱动还真是很少见。值得关注。请问这个芯片样片好搞么?有手册么?
另外请问还有没有类似的 ...

手册可以到“半岛小芯”搜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册可以到“半岛小芯”搜下试试看

这AW8624功能还真是挺齐全的。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未知器件可能是压敏电阻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D:
振动反馈还是要用LRA的,不然短振的效果做不出来的。LRA可以做很短的波形,而且还需要刹车。LRA需要专门的 ...

回复一下这个芯片的使用后感。
销售推荐了AW86223。样片厂方提供。后续少量样品购买,代理也很痛快,非常好。
不过I2C跑大量数据,不仅需要主芯片DMA支持,还得好好计算i2c数据的分块,避免影响主芯片通讯。任意波形驱动LRA,很爽。
坏处就是寄存器一大堆,但是只有部分寄存器有资料,也不详细。其他寄存器只能照搬例程,没法知道是干什么的。